怎么看不见哪里有加法的说明?

楼主(2008-08-18):
这是一个VHDL语言的8bit加法器的code,怎么看不见哪里有加法的说明?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top IS

        port (
        DataA: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B: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esul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top;

architecture example of top is

    component add8
        port (DataA: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B: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esul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component;

begin
  -- Instantiate Lattice module
  add8_1: add8 port map(
           DataA =>  DataA,
           DataB =>  DataB,
           Result => Result);

end example;

网友A:
没有,这里面是空的。

architecture example of top is
这句
example 这个词也是多余的。

    component add8
        port (DataA: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B: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esul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component;

这个add8是不是库里的东西?还是什么?能打开看看源代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