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显卡如何检测有显示器的接入?

网友A:
独立显卡?

独立显卡本身不能吧,
我曾经问过INTEL,插了外接显卡后系统是怎么侦测到的,并自动关闭了集成显卡的。

desktop平台的不会关闭显示器输出的吧,开机后就一直是有输出的,
mobile平台的才会有侦测,显示器里在RGB三根信号线上有75 OHM的阻抗

网友A:
遇到开机时没有插显示器导致开机后再插显示器不显示的问

intel让在RGB三根线加上一个电路,欺骗北桥,让VGA不插显示器也有输出

网友B:
两种方法

一是检测负载电流,二是读取显示器信息,近十几年来所有合乎规范的显示器都支持显示器信息读取,所以这种方法用的较多,也更简单、

楼主:
恩 是mobile集成显卡

我听说过是显卡检测RGB三根信号线上的75ohm端接电阻来检测有无显示器接入
确定了一下  谢谢

再请教3楼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哦
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和RGB上加的电路呢?

楼主:
回chunyang

应该先是检测RGB上的端接电阻(也就是检测电流?)
显卡知道有显示器接入了
再会通过DDC clk ,data两根信号线来读取显示器的EDID,就是显示器的信息

应是一个先后的问题而不是并列的?

网友B:
当然是要有先后的

而且在多显示接口时,还要根据显卡默认序依次检测。前述情况也只针对VGA接口,新的全数字接口自然不存在兼容问题,直接应答式查询。

楼主:
准确一点说 显卡检测的是端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