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太阳能选型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那么就进来指教一下小弟

楼主(2008-08-19):
小弟现在要开发一个太阳能产品:
 1. 要用3节1.2V 1000MA流电电池串联.
 2.点亮20颗3.3V 20MA LED灯并联电路.
 3.LED灯亮时间要8个小时(连继三个阴雨天).
 要实现以上功能我应该如何先用太阳能电池,(不要是太阳能电池要选5V多少安的什么来算充电时间要充多久才可以把电池充满)
   电路要什么设计,电路上的电阻三极管和电容电感分别要什么选?有没有公试

网友A:
第二项就不行

20X20mA就是400mAH,你的电池要是只有三节只能支持不到两个半小时,所以不论怎么选择太阳能板都不行
先要解决电池放电问题和连续工作问题,然后才是太阳能板的选择
只要怎么设计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如果连电容和电阻怎么选择都不知道建议改改行。

网友B:
嘿嘿,建议去重修小学数学

楼主:
不管什么样不是谢谢大家的参与

   首先谢谢各位特别是二楼的朋友让小弟受教了.
   那冲电什么解决呢?比如三节1500MA的电池是不是要用150MA的太阳能电池板冲10个小时才可以冲OK
   小弟刚从自动化转到这一行,以前只对|PLC和继电器(感应器)还有电磁阀比较熟.所以请大家耐心点,也不要见怪.
   这次做这一行是因为我们公司新产品的需要.
   现在改行我想过了!
   但我总觉的要把东西做出来后再改行,这样以后才不会对这项事有遗憾.
   因为我相信人在事为,事在人为.
   但是我有见过类似这说的这样子的产品,只见过一次,现在不方便买,要不然买一个回来学习一下肯定很快.
   如果当当是第二项的课我可以用其它的低功耗过度芯片把电流放大再提供给LED用.
       谢谢

网友C:
永动机

"如果当当是第二项的课我可以用其它的低功耗过度芯片把电流放大再提供给LED用"
要做永动机?楼主还是别转行,继续干PLC、电磁阀不挺好的嘛。

楼主:
永动机

    永动机??
    其实这也是没办法,是因为公司多元化,不统一路线,今天这种产品明天那种产品,今天做设备明天做家具.
       不过我觉的电子这行业也不错,能带动我的极积性,如果把事性做好了会有成就感.
       如果这方法不行我再想别的方法.
       如果你还有你有比较好的心得可以在此与大家分享.
                       多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网友D:
建议

先不考虑太阳能电池,根据第三个要求,选择后备电池。保证没有太阳能电池只有后备电池也能工作3天。然后根据后备电池的类型选择合适的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板各种规格都有,自己选吧。要想充电快就多用点太阳能板。具体的充电电路要看你选择的后备电池的类型来定。也不一定要用镍氢电池。

楼主:
谢谢8楼兄弟的提醒

   小生这几天就买些原件回来试一下?
   如果大家有比较好的经验的话也可以在这边多多交流一下.不一定单单针对我这个要求的电路,也是可以你以前做过的电路,得到的心得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也让我们这些菜鸟长点见识.
                                     期待大家过来交流
                                           谢谢!!!

楼主(2008-09-18):
改行卖猪肉

网友E:
哎,LZ你就是改行卖猪肉,你还是没法胜任的。

楼主:
哎,LZ

  兄弟你什么知道我改行卖猪肉不能胜任呢?
  如果我真的卖猪肉说不定生意会很好,真的说不准比设计电路图更有钱途!!

网友F:
看你要求好象有问题吧

  按你所说,要点亮30个20mA的LED,那你的电池容量最多可以点亮一个多小时.

   在一定的时间里,充电时间的快慢取决于你的电池板的功率.

要维持3天的阴雨天,电池最少需要容量为:3*4.8AH*1.5=22AH

网友G:
好主意

我是说卖猪肉

楼主:
引用 jwwhy

  引用 jwwhy :按你所说,要点亮30个20mA的LED,那你的电池容量最多可以点亮一个多小时.

   在一定的时间里,充电时间的快慢取决于你的电池板的功率.

要维持3天的阴雨天,电池最少需要容量为:3*4.8AH*1.5=22AH
   那这样子算的话太阳能板不是要超大超贵,电池还找不到这么大的

  我现在改成串联同用(电池改成2400MAH)板子效率差不多到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