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继电器的稳压器改怎么设计

楼主(2008-08-19):
请教双继电器的稳压器改怎么设计

我打算用 瑞萨R8C/11 单片机设计

然后用6个I/0 做输出口

电压范围210v-230v

我是刚毕业的本科生,刚进公司老板要我设计这么个东西
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A:
这里有三种式样,参考一下

双继电器100~200W全自动稳压器剖析
参考链接:http://www.picavr.com/news/2008-02/4235.htm

电路原理:电网电源经开关、J1的常闭触点接变压器B的3脚。R1为取样电阻,BG1、BG2组成控制电路,通过调整W可以改变起控点。

当电网电压低于220V时,J1常闭点使变压器B组成升压形式。输出电压未超过220V,J2常闭接通变压器5脚。如果高于220V,J2吸合接至变压器4脚。 字串8
当电网电压高于220V时,通过R1取样,控制J1吸合,接至变压器5脚,形成降压式。如输出端电压超过设定值,则通过R4取样控制J2吸合,常开触点接通变压器4脚。 字串9
元器件选择:稳压器功率主要取决于变压器铁芯截面和漆包线直径。铁芯选用19×(24~25),线圈选用&Oslash;0.27~0.35高强度漆包线密绕,层间可不用垫纸。1~2绕48匝、2~3绕822匝、从第三脚起改用0.41~0.51漆包线,3~4、4~5各绕85匝。

BG1、BG3选用3DG类小功率管,BG2、BG4选用PNP硅中功率管。电阻电容无特殊要求

参考链接:http://diagram.51pcb.net/dianyuan/AC/circuit773.htm
自制交流自动稳压器
目前在我国偏远的山区及农村,电网电压极不稳定,而且电压普遍偏低,有的电网电压只有120V左右。在这样的电网中,电视机及其它家用电器就无法正常使用了。市场上虽有较多的稳压器,但使用起来效果并不怎么好,且售价较高。笔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特设计了一台造价不高、元器件易购的稳压器,适合无线电爱好者自制。
电路原理:本稳压器的电路原理如下图所示。它主要由供电、基准电压、电压取样比较等几个单元电路组成。
市电从变压器的1、2头输入,3、4头为自耦调压抽头,5、6头为控制电路的电源及取样抽头。市电电压正常时,因C点电压始终为3V(即R1降压DW稳压所得),A、B点均大于3V,故A1、A2输出低电平;当市电电压下降时,5、6头的电压也随之下降,A点电压也跟着下降,当A点电压下降到低于3V时,A1输出高电平,使三极管V1饱和导通,继电器K1吸合,将调压器输出调于1、3头;当市电电压继续下降时,同理B点电压低于3V时,(VA
反之,如果电压升高时,B点电压也随之升高,当B点电压高于3V时,A2输出低电平,V2截止,H2释放,输出端调至1、3头;当市电电压继续升高时,A点电压高于3V,A1输出低电平,V1截止,K1释放,输出端调至1、2头。A1、A2为运算放大器,在这里作电压比较器用;IC1为三端稳压块,它为运算放大器及继电器提供供电电源;VD5、VD6为保护二极管。
元器件的选择:IC1选用LM78L06。A1、A2选用LM358。V1、V2选用9013。继电器选用4123、电压为6V。DW选用3V稳压管。VD1~VD4选用1N4007,VD6选用1N4148。变压器的铁芯可根据稳压器功率而定,笔者选用的是E型24铁芯,线圈参数为:1~2用?0.22mm漆包线绕1800圈;2~3用?0.27mm漆包线绕400圈;3~4用?0.27mm漆包线绕850圈,5~6用?0.21mm漆包线绕145圈。其它元件参数按图中所标注选用。 安装与调试:本稳压器应安装在金属机壳内,并具有较好的散热孔,在电路装配完成后将RP1及RP2调至最大阻值,用调压器将输入电压调至180V,然后调RP1将A点电压调整在2.9V,此时A1输出高电平,V1导通,继电器K1吸合,将输出端自动调至1、3头,输出电压为220V左右;然后再调调压器使输入电压为140V(此时输出电压为180V),调整RP2,使B点电压为2.9V,此时A2输出高电平,V2导通,继电器K2吸合,将输出端自动调至1、4头,使输出电压再次升高到220V左右。按图中所给数据,在电网电压低至120V时,电视机仍能正常收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大于释放电流,输出电压会有一定的误差,需要反复调整RP1和RP2,以达到最佳状态。

参考链接:http://www.165v.com/165v/div/2006-3-30/273-1.htm
大地牌TJ30型3KW交流稳压器工作原理
杨德印
 取样电压与基准电压。 调压变压器T有两个二次绕组,其中一组9V经DQ1桥式整流后,再经电阻R2和R3分压,取R3上的分压值作为交流稳压器输出电压高低的取样电压。
     电气原理图见附图。整机可分主回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Vi和Vo分别是输入与输出电压表。主回路是交流电源从输入端通往输出端的路径,包括空气开关K1、稳压与直通选择开关K2、调压变压器T、延时控制继电器J3和输入、输出接线端子等元器件。控制电路的功能有开机延时送电、稳定输出电压、过压保护及指示、欠压保护及指示等。
  1.取样电压与基准电压。 调压变压器T有两个二次绕组,其中一组9V经DQ1桥式整流后,再经电阻R2和R3分压,取R3上的分压值作为交流稳压器输出电压高低的取样电压。16V的绕组电压经DQ2桥式整流,三端稳压器LM7812稳压,输出稳定的DC12V电压向控制电路供电。发光管LED2点亮标志着DC12V电源工作正常。集成电路A1是四运放HA17324,在这里作四电压比较器使用。DC12V电压经电位器RP、电阻R4~R8分压,共取出四个分压值作为基准电压,分别送往四个电压比较器的相应输入端。电阻R3上的取样电压也同时送往电压比较器的输入端。取样电压和基准电压接入电压比较器输入端的规律是:检测交流稳压器输出电压是否高于额定值220V,其正输入端接取样电压,负输入端接基准电压,例如A1.1和A1.2;检测交流稳压器输出电压是否低于额定值220V,接法与上相反,例如A1.3和A1.4。认识这种规律对读懂许多品牌交流稳压器的电路原理图都有参考意义,但这种接入规律的前提是:检测结果为“是”时,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端为高电平,这恰好是相关功能电路所需要的。
  2.电压偏高需要降压。 大地牌交流稳压器的输出稳压精度设定为±4%,当输出电压刚好等于220V时,调整电位器RP使电压比较器A1.2的反相输入端{6}脚所接的基准电压与其同相输入端{5}脚连接的取样电压也刚好相等,这样输出电压若有升高(可能因为输入电压升高,或负载电流减小),取样电压也相应升高,电压比较器A1.2的输出端{7}脚电位就必然为高,三极管Q1导通,继电器J1吸合,电动机M得电转动,拖动调压变压器的碳刷滑动,直至交流稳压器的输出电压回落到220V为止。电动机绕组的供电回路是:DC12V→J1常开接点→限位开关XK1→电动机M→XK2→J2常闭接点→地。
  3.电压偏低需要升压。 若因输入电压降低等原因引起输出电压低于220V,电压比较器A1.3的输出端{8}脚电位变高,之后三极管Q2导通,继电器J2吸合,电动机M得电转动,但这时电动机绕组上的电压极性与上次相反,其回路是:DC12V→继电器J2常开接点→限位开关XK2→电动机M→XK1→J1常闭接点→地,电动机反向旋转,直至输出电压回升到220V为止。
  限位开关XK1和XK2安装在调压变压器上碳刷允许旋转范围的极限端位置,若因输入电压偏高或偏低较多,电动机拖动碳刷转至极限位置仍不能使输出电压回到220V,碳刷架将触及限位开关,电动机断电停转,以免电动机过载损坏。
  4.开机延时送电控制  这部分电路由集成电路A2及其外围元件组成。A2是型号为HA17358的双运放,此处将运放改作电压比较器使用。电压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2}脚接有由电阻R27和R29分压提供的基准电压,同相输入端{3}脚接的是电阻R25和电容C7组成的充电回路。刚通电时三极管Q5截止,C7从0开始充电,在C7上的充电电压达到{2}脚基准电压之前,A2的输出端{1}脚为低电平;当C7上电压达到或超过{2}脚电压时,{1}脚电位变高,三极管Q6导通,继电器J3吸合,其常开接点闭合,调压变压器的220V电压经J3接点送往交流稳压器的输出端,至此,开机延时结束。这个过程大约需要5分钟。开机延时送电主要是为了保护空调、电冰箱等设备的用电安全,若无此需求,可按下快启自锁按钮AN,此时开机延时时间将缩短为2~3秒钟,这是因为由阻值仅10kΩ的电阻R26向电容C7充电,其充电时间常数已明显减小。开机延时期间发光管LED4点亮,指示当前工作状态。交流稳压器通电工作期间若遇停电,电容器C7会经二极管D2迅速放电,以保证即便短时间停电后又恢复送电,C7也重新从0开始充电,交流稳压器的输出端须再经延时才能往外送电,从而保证用电设备的安全。
  5.过压保护电路。 由集成电路A1.1及外围电路组成。当电压偏高较多,经电动机拖动碳刷调整到极限位置(这时因限位开关XK1动作,电动机停止转动),输出电压仍然达到或超过220V的1.1倍时,电压比较器A1.1的输出端{1}脚变为高电平,经二极管D1使三极管Q5导通,电容器C7迅速放电,电压比较器A2输出端{1}脚电位转低,继电器J3释放,切断交流稳压器的电压输出,保护了用电设备。过压保护后发光管LED1点亮,指示断电是由过压所致。
  6.欠压保护电路。 由集成电路A1.4及三极管Q3、Q4等元件组成。若电压偏低并经调压变压器作最大限度地调整,输出电压仍低于220V的0.9倍时,电压比较器A1.4的输出端{14}脚由低变高,经电阻R20和电容器C4充电回路作短时间延时后,三极管Q3饱和,Q4截止,Q4集电极的高电位经二极管D3使Q5饱和导通,最终导致继电器J3释放,交流稳压器输出端断电。欠压时发光管LED3点亮,指示当前处于欠压状态。如果用电设备允许欠压运行的话,可去掉二极管D3,这样欠压时只有发光管指示而不断电。
  由以上分析可知,电位器RP一旦调整好,升压控制、降压控制、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的动作阈值即自动生成,这在保证稳压精度的前提下,大大减少了生产、调试和维修时的工作量。

楼主:

有谁比较会用瑞萨的单片机啊

网友B:
地球人都不用瑞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