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高频载波是用什么产生的?

楼主(2008-08-19):
   比如30M的短波通讯,400M或者800M的射频通讯,调制的正弦波是怎么样产生的?振荡电路?晶振加锁相环?

  是直接产生正弦波还是方波调制后加滤波?

  新领域,没有接触过,达人请执教!

网友A:
直接产生,用变容管调整频率

网友B:
有的是震荡电路

有的是晶体倍频

楼主:
精度能保证吗

振荡电路直接产生精度能保证吗?

会不会偏移之类的?

不知道手机里面怎么做的

网友C:
有400MHz晶体谐振器

网友B:
有锁相环,精度能保证

有的是dds倍频

楼主:
谢谢各位

希望一年后能知晓射频基础!

网友D:
楼上努力吧

     “希望一年后能知晓射频基础!”
      那要看对你来说掌握多深的知识算是“知晓射频基础”。

网友E:
条条大路通罗马

楼主:
知晓射频基础就是知道这些模块怎么做的等等

理论基础,实现途径,优缺点等

不知道能否达到?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