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40Khz方波看相位差,有什么好方法?用2407的qep功能可以

楼主(2008-08-19):
由于2407要求输入是正交的,才能看方向,所以问一下。
输入从40kHz到10KHz的方波,要看两者的相位,最小到2uS的相位,有谁用过?

网友A:
你是要看两者的角差吗?测角差应该使用cap功能

楼主:
如图我要测量的相位差

两个方波是同频的,范围从10kHz到40kHz,测两者相位,并判断超前滞后关系

楼主: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定时器测一下两个上升沿的间隔就知道了

网友C:
SB,当然如2楼说的,直接用CAP功能

SB,当然如2楼说的,直接用CA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