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倍频的ic 10倍频左右的 低功耗

楼主(2008-08-25):
  我没有搞过高频的,今天接到一个项目要输出1m-10m的pwm可调,但是查了很多单片机资料都只有几百k的pwm,本想pll倍频,但是还是找不到合适的片子,所以问问论坛的高手,有没有倍频的ic 10倍频左右的 低功耗 介绍给我,或者告诉我有什么可以实现1m-10m可调pwm的实现方式,谢谢。急需

网友A:
PWM是无法靠倍频实现的

用DSP做吧

网友B:
还是CPLD、FPGA之类的比较合适。

如果没有规定一定要是数字的,还可以考虑纯电路实现的PWM。

楼主:
要可调的

 用纯电路实现pwm 我怎末调节频率大小呢?
觉得用cpld 模拟实现高频pwm应该可行,如果能用cpld或者fpga直接把单片机的pwm信号倍频就好了,10倍就OK 了,但是据说pll 没有办法实现pwm的脉冲宽度不变

网友C:
re

去IDT,Cypress,ADI的网站上看看吧,时钟IC类

网友D:
这么高的载频显然不是用在功率控制上面

又想高精度,又想高频,现在的dsp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