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是不是可以洗掉表贴元件和PCB之间的脏东西?

楼主(2008-08-25):
如果不行,还有什么更好的办**

网友A:
可以的

超声波清洗原理:
超声波清洗是利用高于20KHz的超音频信号,通过换能器转换成高频机械振荡而传入清洗液中,超声波在清洗液中疏密相间地向前辐射,使液体流动并产生数以万计的微小气泡,这些气泡是在超声波纵向传播形成的负压区形成生长,而在正压区迅速闭合,这些气泡的形成生长及迅速闭合被称为空化现象。在空化现象中,这些气泡的闭合形成超过1000个大气压的瞬间高压,连续不断地瞬间高压就象一连串小的“爆炸”不停地轰击物体表面,使物体表面及缝隙之中的污垢迅速剥落,达到迅速清洗效果。
十、设备主要组成部分技术要求:
1、第一槽:溶剂超声波粗洗
内槽有效尺寸 约520×350×300(mm)。(L×W×H)
槽体结构组成 槽体材质使用优质进口SUS304,2mm不锈钢板制作;
设有独立的溢水盒,溢水盒在粗洗槽L方向的后侧;脏物排赶装置在粗洗槽L方向的前侧;溢水盒宽度要求水流畅通,可迅速将清洗液表面漂浮的脏物溢流到储液槽。
清洗液流向 清洗液从粗洗槽的溢流口缓慢溢流储液槽,经循环过滤系统过滤后又回到粗洗槽。
超声波系统 系统构成:
由超声波发生器、换能器、电缆线等组成。

超 声 波
发 生 器 超声波发生器特点介绍:
(1)超声波发生器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他激式震荡线路,较
以前的自激式震荡线路在输出功率增加15%以上。
(2)超声波发生器装置工作电压220 V AC±10%,超声波发生器具有过压,过流,输出短路等保护措施。
(3)超声波发生器具有频率自动追踪的功能,使负载变化而超声波一致,在不同的工况条件下频率略微自动调整,使换能器始终工作在最佳状态下,换能效率达到最大,因此在不同工况下都能达到最佳效果。
(4)超声波发生器具有扫频功能,通过在清洗过程中超声波频率在合理的范围内往复扫动,带动清洗液形成细微回流,使工件污垢在被超声剥离的同时迅速带离工件表面,提高清洗效率。
(5)超声波发生器具有功率大小调节与液晶显示功能,输出功率可实现0~100%的范围内连续调整,以适应各种清洗对象的要求。
(6)配有数字式超声波工作时间定时功能,定时范围在0~10Min,可以精确到秒,实现无人自动值守,方便使用

楼主:
thank you

能不能帮忙介绍能做超声波清洗的厂家,最好是东北的

楼主:
还有 超声波清洗有什么坏处呢

网友B:
洗不干净还不如不洗,呵呵

我个做液晶模块的朋友说松香类助焊剂没洗干净的话,板子受潮后反而容易吸水,造成线间绝缘电阻下降,吃过大亏,好多年都不洗了。

网友C:
超声波的那种叽叽叽的声音让人很难受!

不知这是一种什么频率的声音,怎么产生的,不是说超声波听不到吗?
那听到的这种高频声又是怎么回事?
顺便请教一下啊

网友D:
非线性混频后差拍出来的低频分量啊

网友C:
哈,多谢老x

网友E:
采用合适的清洗剂并有足够的超声波强度即可清洗干净

专业厂家恐怕不会有,没有这个必要,小型超声波清洗机也就几百至几千元,需要的话买台合适大小的就是。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受潮后信号变差

人工清洗后有的行,有的还是不行,
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E:
显然没有洗干净

人工清洗不可取,效率、效果都无法保证,小型清洗机并不贵,如果板子不大,几百块的就足够了。

楼主:
请chunyang推荐小型清洗机具体品牌和型号

用一般的洗板水可以吗?

楼主:
还听说超声波清洗机有一定的破坏性,不知道什么程度

网友F:
听说对晶振肯定不好,不知道对其他的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G:
我也担心对某种器件打伤,想买回来试试,

一次在电子城里看见有得卖,好想买个回来试试,我问个卖的:能清洗电路板吗?可以的. 会损坏电路板上的元件吗?应该不会吧!

网友E:
牌子无所谓,看工艺即可基本上判定整体品质

    这类产品目前还没有主导厂商,但市场上不同产品间还是有明显品质差别的,多看多比较就是。至于超声波损坏元件则是多余的担心,晶体、晶振只要是密封的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可能损坏元件的是清洗剂,但绝大多数元件不会受到影响,只有那些表面涂层会溶于有机溶剂的元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清洗剂,对微信号电路和高频电路而言则要注意清洗剂残留物对电路的影响,需特别注意后道漂洗工艺。常见清洗剂就是所谓的“洗板水”,但要注意洗板水对人体具有毒性,环保的清洗剂可用无水乙醇即纯酒精,化学纯或分析纯等级的,不要用工业酒精,其中的甲醇毒性很大。使用无水乙醇无毒害,清洗效果稍稍劣于洗板水,只是价格较高,但考虑对人体及环境的影响,我鼓励大家使用无水乙醇做清洗剂。
    清洗工艺:超声波清洗——人工一清(也可以机洗,短时间就可以)——人工二清,二清需采用全新清洗剂,一清采用用过的二清液,超声波清洗则使用二清的废液。

网友H:
要不给你推荐个厂家?

不过在上海  东西做的还可以

网友I:
经常有人拿来喜眼镜

网友E:
洗眼镜、首饰的只要几十元一台

对洗电路板而言实在太小了,清洗力度也不够。

网友J(2011-04-06):
忠告楼主,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超声波清洗不可靠.洗得不干净,贴片的尤其如此.
我的使用条件:80w40khz,洗两块小板,一共洗了50块.每块每面洗10分钟,一共20分钟.
两道清洗工序,一共40分钟.
当然,我的绝缘要求比较高.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如何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