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彩显查不出问题所在,帮分析一下(已放弃)。

楼主(2008-08-25):
朋友的旧17寸彩显,故障现象:
  开机正常,大约十几秒钟后行幅逐渐拉宽,亮度随之增大,之后整机电源不断保护重启,跳个不停。检测发现枕形校正管很烫,开机十几秒之后行输出电源B+电压快速上升,而此时为B+电压稳压器做反馈的行输出变压器绕组,输出的反馈电压却在下降,主开关电源输出的各种电压也都在变低,直到电源过载保护不断重启。
  看现象好像是某处元件发热后失效,造成行输出变压器过载,反馈给行输出电源的电压下降,导致B+电压稳压器加宽PWM脉宽,而这更加重了行输出变压器过载,原以为是逆程电容失效,更换无效,不会是高压包出问题了吧?

网友A:
断开B+负载,用100w的灯泡做假负载接B+看看,

上个图看看,老大。

楼主:
edanzg,100W灯泡如何接?

如果用灯泡直接取代行输出变压器,B+电源不就没有反馈信号了吗?稳不了压吧?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的,

看来要从长**了, 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我去看看整机电路

楼主:
是广东出的诺普NOPO

网友B:
行变压器损坏

更换行输出变压器。

楼主:
行输出变压器?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连个型号都没有,难买啊。

楼主:
机子是深圳诺普的17F纯平。

网友C:
查电源反馈信号

  你先查一下B+电源反馈信号通路是否正常.就是R465那一路的元件是否正常.然后查一下行扫描IC的Bin和Bsens 引脚元件是否是否正常

网友A:
弄得怎么样了?

把行偏转去掉试下呢,只能一部分一部砍掉判断了,

网友D:
这台机用多久了?

如果是老机子了  那肯定是行输出变压器里面有微短路了  绝缘系统被损坏了!

楼主:
放弃了,浪费的时间精力足够我挣回一台宽屏液晶

上次拔掉行偏转线圈,电源不再重启,B+稳在八十多伏。
今天换了一个行管试,全部接好开机一分钟都正常,B+正常稳在七十多伏不再上升,但是行幅很宽,用面板按钮调好了行幅,发现显示开始跳动,光栅缩小,接着电源又不断重启。检测发现枕校管击穿,换个新的上去,电源还是不断重启,估计行管也烧穿了,没心机再继续折腾,放弃。03年的机子,可能行输出变压器里边真的有短路。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网友E:
“时为B+电压稳压器做反馈的行输出变压器绕组”此句是错误的,是开关电源和行同步的。检查C625和C626。行输出变压器很好判断好坏:拿一段导线,在行变压器上饶一匝线圈,然后短路,如果电流明显增大,说明没问题。如果没什么变化,说明确实坏了

网友F:
哈哈,早就该觉悟了啊

工程师干维修,纯粹是劳民伤财:
自己的不想动,朋友的却卸不下面子,可能的话尽量说服换掉啊~~~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网友G:
嘿嘿

从N年前起,凡有人找俺修东西

答:俺请你喝酒吧,喝高了再去二手市场弄一台给你凑合用,人家还保修个月呢...

网友A:
呵呵,LS,我这里有台长城的2000年的15寸显示器,

开机整个屏幕变小了,哪天过来玩顺便帮我看看如何啊?

网友G:
没啥好搞的

行幅声幅同时缩小,高压超标可能性最大,查X射线保护电路;
两个偏转同时减小没理由的

楼主:
edanzg,总电源稳不住了当然光栅会缩小,换掉电源芯片KA3842

楼主:
yunding,这个机子的问题在于不稳定,

开机很短一段时间就保护了,哪有时间去测电流。

网友F:
唉,按20寸的特丽珑都没要了,你们15寸的显示器还修个啥呀

谁要就去我家搬吧,
太沉了...

网友H:
隔行如隔山

维修与设计的确是很大区别的.器材经验,专业的维修要比业余的维修成本低,这点毫无疑问.

网友A:
re:20楼,你说得有道理,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0楼: edanzg,总电源稳不住了当然光栅会缩小,换掉电源芯片KA3842试试
===================================================================
应该是总电源不稳,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我不过放了七八年时间没用,去年开机试了下,就是那个样子,也没有去管了。

感觉显示器还是大尺寸的CRT看起来舒服些, 就是耗电,发热厉害,LCD时间久了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G:
电压不足光栅不一定缩小

由于阳极电压随之下降,电子束速度降低,光栅尽寸基本不变,但会变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