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08-08-26):
请问各位,这个元件是什么?外形像电阻,圆柱型,但中间有一条黑色或黄色的色环,万用表测电阻为零,好像是电容,但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测量.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感

电容用电阻档量阻值无穷大

网友B:
有可能是0Ω电阻

楼主:
还有一事不明,黑色和黄色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可能是磁珠?用在哪里的?

楼主:
用在电机调速板上的。

网友D:
怎么看不到图啊

楼主:
我发不上图,晕死。

楼主:
怎么发图片

网友E:
电感、磁珠、自恢复保险都有可能,贴图吧。

网友F:
那个元件是电感

  那个元件是电感,至于色环代表什么我还没留意过

网友G:
无语

万用表测电阻为零,好像是电容,但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测量

网友H:
应该是0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