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有电流声?

楼主(2008-08-26):
第一次使用固态继电器。我用的是AQZ102D。控制信号为5V,经1K电阻,接到Pin2上,Pin1接地;Pin4输入电压5V,Pin3输出电压5V,负载电流大约30-50mA
当继电器不接负载时,正常控制继电器打开与关闭。当继电器接入负载,继电器打开时,即有电流声,关断后电流声消失。

我已经将继电器电路图附于帖子后面,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给以指点。谢谢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1153732988.rar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驱动继电器的。

1K的电阻,能有多少电流?继电器的电磁铁这点电流能工作么?

还有就是隔离啦什么的。

有声音,就是有机械震动。为什么有,不知道。。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又没有机械振动,怎么可能听到电流声

电流声应该是别的器件发出来的

网友B:
另外,AQZ102D内部是有限流的,不需要外面再接1K电阻

网友C(2009-03-21):
电容震荡,你这样是错的

网友D(2012-05-19):
回复 网友A:
AQZ102D为松下PhotoMOS光耦继电器,输入信号是用来驱动光耦而非线圈的。

网友D:
1# maypgr AQZ102D的输出采用MOS,性能比SSR还好,手册如下:
http://datasheet.octopart.com/AQZ102D-Panasonic-datasheet-110086.pdf
应该是一个纯半导体器件来的吧,怎么会有声音呢?你那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