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wm输出正弦波

楼主(2008-08-26):
    arm自带的dds 和pll 能不能利用他们让pwm模块输出的是正弦波,
  而不用其他的模拟电路,这个可以实现不,我只知道dds可以实现正旋波,但是不知道如何让pwm也输出,或者说2路pwm如何才能合成一路正弦波。感谢高手指导迷津!

网友A:
DDS是查表DA模拟输出,pwm是数字化后的脉宽输出

pwm是需要低通滤波后成正弦波。

楼主:
pwm是需要低通滤波后成正弦波

但是我本身的频率就不高啊,才几十k,低通滤波以后会不会影响到pwm的功率啊
望高手继续指教

网友B:
功率变小后可以重新放大呀,笨!

网友C:
PWM输出正弦波是可以的。

但是后级的滤波器是要把三次谐波滤掉,这个比较麻烦。
如果你的频率要变化,这就不能做了。

如果频率固定的话,pwm输出的正弦波可以和dds输出的频率一个档次上。

但是不管pwm还是正弦,功率都很小的,要驱动东西必须加驱动。

ARM里面PLL是给自己的cpu用的,跟这个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