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测试有哪几种方法?

楼主(2008-08-26):
硬件测试有哪几种方法?

网友A:
听、看、闻、摸、测

哈哈~~~~~~~~

网友B:
顶2楼,LZ问题有点含糊,只能用中医的办法忽悠了。

从运行状态分有不带电、带电测试。

楼主:
具体一点

具体一点,就比如说电脑的主板的硬件测试

网友C:
先目测,检查有无胖顶电解电容

其次花10元钱买块诊断卡一插就行了,根据诊断号很快可得知故障所在.
时间长了泥也酒成高手拉.哈哈

网友A:
我不是说了吗?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楼: 听、看、闻、摸、测

哈哈~~~~~~~~

听:听一听,有没有异常的声音

看:看看电路有没有异常的变型、烧焦等等

闻:闻闻有没有烧焦的味道等

摸:有没有发烫很利害的元件,或元件有无温度

测:测各电路的电压、电流、波形等,和基本参数有无大出入

网友C:
哈哈,还是老菌医利害哦

楼主:
通过跑软件来进行硬件测试

有没有什么通过跑软件来进行硬件测试的?

网友C:
QAPLUS专业测试软件,前提是能开得出机

要是机也开勿出,请用5楼介绍的办法

QAPLUS是由DiagSoft公司开发的专业测试软件。QAPLUS/FE 05.15版是于1994年推出的。它全面测试你的系统,包括主板、内存、显示卡/显示器、硬盘、软盘、键盘、通讯口(串口)、并口、点设备、SCSI设备、CD

楼主:
用游戏测试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用游戏测试的,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RE

测试也分好多级啊.
研发测试?
生产测试?
成品测试?

我想楼主是想问研发测试吧?

可以针对模块电路的功能,以功能和性能来衡量,进行分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