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器、手表上的非晶硅电池板为何都是4段?

楼主(2008-08-28):
(无正文)

网友A:
4节电池串连的结果

楼主:
多谢chunyang前辈回帖

谢谢了!
不知一段一般是多少伏?
手边也没有,随便问下了,多有打扰!

网友B:
0.5V X 4 @ 阳光下 (CdS SolarBattery)

网友A:
考虑在最低可用照度下,电池输出满足工作需要

这时单节电池的输出可能只有0.3V左右。

网友C:
支持5楼。为的就是低照度和低效率光电池片(说到底还是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