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跳闸,功亏一篑

楼主(2008-09-02):
眼看就实验结果就要出来了,实验室电源开始跳闸了,我真纳闷。说说实验的过程。首先,要给系统提供一个电源,本来要求150V的,但是目前我先弄个80V的试试看,电路图如2楼图所示。当这个电路空载时候,或者接上400k,33k电阻的时候,输出均为80V,很正常,实验室的电源都不会跳闸,唯独接上后面的电路的时候,实验室电源才会跳闸。后面的电路是个用小信号控制大信号的电路,就是这个帖子里面的图。就是Vi控制Vo1。我很奇怪,就算变压器短路,也跟实验室电源没关系啊,顶多是变压器烧毁啊,怎么实验室的电源会跳闸呢。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另外,控制信号是从信号发生器发出的,我用UA741弄了一个电平移位的电路,用的是直流稳压电源,难道和这个还有什么冲突吗?不应该啊。请高手帮忙看一下原因。

楼主:
不知每次只能上传一个图片

上面那个图片就是后面的电路,这个图片是电源电路

楼主:
难道是接地问题

稳压电源的接地真的要和直流电源的地一起接大地吗?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
to 4楼

有这么大效果吗?不接地后果会这么严重?????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一下啊

似乎没有人有兴趣啊??????我实验还没做出来啊,好像把lm317给弄坏了,天哪

楼主:
awey,computer00,chunyang。。。等高手呢

给个指点啊,感觉实验就差这一步了,单独的电源也没问题,单独的放大电路也没问题,就是两个电路一连接,把实验室电源弄跳闸了。怎么回事呢?电源跳闸肯定是电流过大啊,我用变压器,就算变压器这边短路也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啊,变压器两侧不是只有磁的联系吗?

网友B:
注意整个系统的地线连接

信号发生器和直流稳压电源的“地”都是接仪器的外壳的,通过电源插座接到“大地”的,仔细看看有什么冲突?

你那个80V的电源输出是从哪来的?不会是自耦变压器吧?

楼主:
TO 8楼

用的是变压器啊,220V变到110V的,通过设置稳压电源里的和LM317相关的两个电阻R4和R5啊,输出电压不就等于Vo=1.25*(1+R5/R4)吗?让R4=500,R5=33k,差不多就80V了,我用万用表测了,确实是个稳压电源,负载我用了400K,100K,33k,都尝试了,都没问题。唯独往后面的电路上一接,就坏了。昨天二极管被弄坏了一个(D2),保险管烧坏了,lm317似乎也坏了。

楼主:
to 8楼

不是自藕变压器啊,是我自己买的一个。应该不是自藕吧?220V变110V的,16块钱,据买变压器的说是40W的。老师给我找了一个自藕的,我没用,据说自藕的带电。

网友C:
朋友帮帮忙,lm317只能到37v,不炸才怪哦

你的lm317选型不对,耐压不对,功耗不对.
80v空载没炸让你碰巧了.接了负载必炸无疑.你们实验室的保护功能倒是蛮**的,哈哈

楼主:
to 11楼

晕!我负载接400K,33K,都没有问题啊,80V稳压电源已经出来了。毛病就在与不能和后面的电路相连接

网友B:
老T叔没仔细看电路图,呵呵。。。

不过这个电路是比较危险的,要保证器件可靠焊接无误后才可通电,不然,会炸得很难看的。

楼主:
to 13楼

无知者无畏啊,我直接在面包板上弄的。对了,awey,如果我买的变压器就是自藕的,是不是就是导致电源跳闸的原因?我现在有点怀疑变压器是自藕的了

网友B:
如果是自耦的,只要你接上仪器,必定会跳闸

因为仪器的地是接大地的。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同时,会炸电路。

网友D:
老t也有迷糊的时候

LM317可以这么用的,输入输出压差不超过40V就行。
这里楼主用110V变压器,整流出来电压比80V高太多了

楼主:
那怎么办呢???

该如何是好呢???????

网友E:
220V变110V的,16块钱,据买变压器的说是40W的。

楼主:
要被气疯了

自从电源跳闸,保险管烧坏,二极管烧坏之后,2楼图中三极管N1的b、c之间的电压始终在0V或者0.几伏,怎么回事啊!!!!!元件基本上都换过了啊,气死人了

网友C:
少累哈,确实没仔细看图

lm317可以悬浮在高压上作区域稳压

有个资料,lz请参考一下

LM317作为输出电压可变的集成三端稳压块,是一种使用方便、应用广泛的集成稳压块。317系列稳压块的型号很多:例如LM317HVH、W317L等。电子爱好者经常用317稳压块制作输出电压可变的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可用下式计算,Vo=1.25(1+R2/R1)。仅仅从公式本身看,R1、R2的电阻值可以随意设定。然而作为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R1和R2的阻值是不能随意设定的。

  首先317稳压块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Vo=1.25V—37V(高输出电压的317稳压块如LM317HVA、LM317HVK等,其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Vo=1.25V—45V),所以R2/R1的比值范围只能是0—28.6。

  其次是317稳压块都有一个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有的资料称为最小输出电流,也有的资料称为最小泄放电流。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值一般为1.5mA。由于317稳压块的生产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也不相同,但一般不大于5mA。当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小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317稳压块就不能正常工作。当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大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317稳压块就可以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如果用317稳压块制作稳压电源时(如图所示),没有注意317稳压块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那么你制作的稳压电源可能会出现下述不正常现象:稳压电源输出的有载电压和空载电压差别较大。

   在应用中,为了电路的稳定工作,在一般情况下,还需要接二极管作为保护电路,防止电路中的电容放电时的高压把317烧坏。

如果您认为本词条还有待完善,需要补充新内容或修改错误内容,请 编辑词条编辑词条参考资料:
1.要解决317稳压块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问题,可以通过设定R1和R2阻值的大小,而使317稳压块空载时输出的电流大于或等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从而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此时,只要保证Vo/(R1+R2)≥1.5mA,就可以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上式中的1.5mA为317稳压块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当然,只要能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Vo/(R1+R2)的值也可以设定为大于1.5mA的任意值。
2.  经计算可知R1的最大取值为R1≈0.83KΩ。又因为R2/R1的最大值为28.6。所以R2的最大取值为R2≈23.74KΩ。在使用317稳压块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计算其输出电压时,必须保证R1≥0.83KΩ,R2≤23.74KΩ两个不等式同时成立,才能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
3.  当然在317稳压块的输出端并联泄流电阻R(如图所示),也可以为317稳压块提供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但是,由于并联的泄流电阻不能随输出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要保证317稳压块在输出电压为1.25V时,其输出电流大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则在317稳压块的输出电压为37V时,流过泄流电阻的电流就太大了,这样不仅浪费了电能,而且增加了317稳压块的负担,不是一种妥当的办法。

DZ TUBE管機專用穩壓裝機報告
發表於 2003年05月16日 由 真空管燙到手
DZ TUBE管機專用穩壓裝機報告

沒想到,剛熟悉這裡不久的小弟我,只裝過幾套簡單的套件,交了幾篇不專業的裝機報告,就能來幫DZ寫測試報告,實在太太太興奮了!因為我實在不了解電路的分析(慚愧,上課都在摸魚),所以盡量將重點擺在裝機注意技巧上,因此在電路理論的部分,還請各位高手前輩們多多指教吧。

大家都知道,電源是音響系統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所有的零件都要看它臉色才能順利工作(電子零件當然要吃電啊!),因此,選擇一個穩定的電源,是非常重要的。對OP,晶體的機器來說,只要一組幾十V的電壓,有穩定且足夠的電流輸出,機器就會唱歌了。但是真空管可沒這麼方便了。真空管的屏極需要一組很高很高的高壓直流,動輒兩三百伏特是很常見的(有時候還飆的更高)。因此對管機DIYer來說,這真是滿頭痛的問題:變壓器難找。用C-L-C穩壓,高壓電容貴,電感更貴,且輸出電壓還不一定理想。該怎麼辦?養隻皮卡丘來供電(皮卡丘當恆流源,有搞頭)?或者,試試這個由DZ推出的真空管高壓穩壓系統如何?
圖說:製作完成的TUBE穩壓套件以及T30環型變壓器。TUBE穩壓除了包含一組由晶體與穩壓IC構成的精密高壓穩壓之外,另外也內建兩組燈絲穩壓,因此使用上非常便利。

大家動手裝機吧!
裝機之前第一步,請下載文末的零件表(EXCEL格式),並確認一下是否有遺漏的零件,電阻的色碼建議用數位電表測量一次,確定正確無誤。如果有問題記得要寫信去DZ詢問喔!
圖說:請依照零件表所示,逐一清點所有零件。

這個套件裡面有不少高電壓或高容量的電解電容,如果要裝機箱,請稍微測量一下高度。
圖說:看起來好漂亮的電容,真想一口吃下去…)

接下來,開始焊接吧。請記得從高度最低的開始焊起,會比較美觀且容易焊接。有幾顆電阻是2W以上的水泥電阻,建議和PCB之間保留一些距離(至少3mm~5mm),因為它們在工作時會有一些熱量(尤其是R6這顆電阻)。
圖說:按照零件的高度,從最低的開始裝起,不僅美觀,操作也比較順手。

這片板子上面最不好焊的,應該是那三個很誇張的橋式整流器,因為接腳比較粗,請多加熱一下,且務必注意接腳最長的一支要對準PCB上方形的銅箔。因為這種雙面噴錫的PCB解和並不是很容易,所以請務必確認零件正確後再焊接。
圖說:橋整的接腳,注意極性標示,焊接也要多花一點時間,因為接腳比較粗。

安裝三顆穩壓IC以及MJE13005晶體的時候,請記得裝小散熱片。先將它們輕輕的鎖在散熱片上,然後插在PBC上調整位置。待焊接完成後再將螺絲鎖緊。因為這些晶體和IC不太需要和散熱片絕緣,不需要矽膠片和絕緣塑膠粒(當然您不放心的話可自己加裝),但為求最佳散熱效果,建議在晶體與散熱片之間塗抹一層散熱膏(不要抹太多喔)。另外,高壓部分的LM317以及MJE13005的散熱片之間距離很近,請不要讓它們之間接觸在一起了,會讓電路無法正常工作的。如果不放心,可以在散熱片中間加上絕緣墊片和塑膠粒。(高壓避免觸電,所以DZ的套件有提供絕緣矽膠片與塑膠粒)
圖說:散熱片別忘了。這幾個穩壓IC與晶體並不會太熱,但裝上去總是提供一些保障。

小弟在焊接過程中,沒出太大的問題,唯一碰到的就是C21這個電容,它是牛角型的接腳,但是PCB上留的孔位太小了……該怎麼辦呢?只好拿起銼刀把它的接腳磨細一點,就順利裝進去了。(備註,C21電容DZ使用100uF/400V品種,體型比較小,屬於穿透接腳的設計,因此就沒有作者提到的問題了)
圖說:輸出端電容在PCB上面的孔略有不同,此處採用體型比較小的400V耐壓電容,可別弄錯了!

OK,到此為止,如果您沒有發生甚麼大問題,那麼先恭喜您了。距離成功組裝,只剩下一點點了!不過,還是提醒您一下,請仔細的檢查電路板上電容,二極體等等零件的方向以及位置是否正確。尤其是電容,務必多看幾次,因為這樣大的電容萬一不慎裝反,炸起來的聲勢也很驚人的。

先調整兩組燈絲穩壓
一切無誤的話,可以將變壓器的次級圈電線接到板子上了。這個穩壓套件提供了一組屏極高壓以及兩組燈絲電壓,燈絲的交流輸入端請接T30變壓器0-6.3-12.6次級中的0和12.6V兩條,將這兩條線同時接往兩組燈絲的輸入端,才能順利的調出正確的電壓。高壓的部分,請將0-100-200次級中的0和200V兩條接往高壓的交流輸入。請特別注意,因為T30變壓器有兩組次級圈,使用時請務必確認接往高壓及燈絲的是不同的次級。變壓器的連接,請參考這張照片:
圖說:變壓器的連接,12.6次級圈同時供應兩組燈絲。當然,如果您使用T265或改版後的T330高壓O型變壓器,則可以讓兩組燈絲穩壓分別使用不同的變壓器次級。

若您還是沒把握,歡迎到DZ的討論區詢問,或是mail給吳大哥或是眾多DIY同好們,相信大家都很樂意一起討論。另外,小弟在此稍微補充一下DZ這一系列變壓器的初級圈接法。因為在討論區常見到關於110V和220V連接方式的詢問,請參考以下照片:
圖說:紅色圈中的電線請接往插座,左圖是110V接法,右邊是220V的接法。

OK,變壓器也接好了,測試的時候,建議還是在初級圈之前加個保險絲吧。輸出端先不接負載。接通電源,立刻檢查一下所有的散熱片以及電容。有沒有異常的發熱,膨脹,或是聽到怪怪的聲音,如果有異狀,立刻切斷電源,仔細檢查。沒有問題的話,準備一台三用電表,先調整燈絲電壓(這部分比較不容易出問題)。燈絲電壓使用12.6V次級輸入,經全波整流濾波後,得到17.8V直流。經由穩壓IC,可以輕易調整輸出電壓。

大部分現在常見的管子用的燈絲電壓是6.3V,也有一些使用12.6V的(例如12A*7系列),請視需求調整VR2以及VR3。那如果使用6.3V,能不能接6.3V的次級圈呢?這….6.3V整流濾波後的電壓約9V,經過測試大約可以調到6.3V,不過並不太穩定(一般穩壓IC的輸入電壓至少要比輸出電壓高3V才能穩定工作),不建議這樣接。除非您要使用的是類似5678或2G21這樣的超迷你管(燈絲電壓1.5V),此時接6.3V次級就是較為合適的。

建議加上負載電阻測試高壓穩壓
燈絲調整完畢,就開始這個套件的主題,高壓部分。在此之前先提醒一下,這個穩壓系統的輸出電壓會高達250V以上的直流,所以測試調整時請務必注意自己的安全,最好準備一個1K/5W左右的電阻,當電源關閉後,將這顆電阻接在輸出端幾秒鐘,使電容放電,以免殘留的電量在焊接時傷害其他零件或不小心電到自己。

將電表兩端放在高壓輸出端,第一次開電測試。奇怪,無論怎麼調整,輸出電壓都只能在245V到265V之間變化?這樣的範圍似乎與LM317的計算公式不太相同?難道裝錯了甚麼嗎?趕快寫信請教吳大哥。很快的就收到回信。首先,要確認所有的零件是否都正常的工作。這個電路大致上是由MJE13005以及稽那二極體維持輸入LM317的電壓為輸出電壓減掉ZD上的電壓,如果想確認是否正常工作,請測量:

1. 電晶體B極到E極間的電壓應該有0.6V。
2. 稽那二極體上的電壓應該要有約6.8V。
3. LM317的OUT和IN的電壓應該維持在5~6V左右(也就是和ZD的電壓相同)
4. LM317的OUT和ADJ之間電壓應該維持在1.25V

但是,實際在測量的時候,可能會發現….LM317的OUT和IN之間,以及OUT和ADJ之間的電壓值不太容易測量,有可能會亂跳,有可能會隨著VR的調整而變動,這樣是不正常嗎?不,這是因為電表內阻與LM317的adj接腳吃掉部分電流的關係,產生測試誤差。那該怎麼正確測量呢?下面提供一個測試技巧給讀者參考。

以OUT和ADJ之間電壓為例,請先將黑棒放在接地GND點,分別用紅棒測量OUT以及ADJ的電壓,再將兩電壓值相減,就是OUT和ADJ的電位差。(“電壓”的定義本來就是兩點之間的差,此時以接地作為參考點來測量,即為準確電壓值。) 關於這些點的位置,請參考下面這張照片:
圖說:紅色圈圈的接腳標示的名稱。

經過上述的測試過程,我測量出來的電壓值一切正常,所以電路是絕對正常動作的。以LM317來說,ADJ到接地有一顆R6 68K電阻,根據LM317的Datasheet顯示,VR是500毆姆,最低電壓理論上可以調整至1.25(66.5/0.5)=166V,但我調出來的結果,竟然都是在245~265之間遊蕩…..怎麼想都覺得奇怪,乾脆把板子上能換的零件全部換過一次,結果一樣。此時已經是半夜,不敢繼續玩下去(不是怕燒東西,是怕被那高壓直流電到!),睡眠充足才是必要的。

別忘了 LM317也是要吃電流的呢!
半夜,躺在床上仔細的想……越想越詭異,真想跳起來開燈熱烙鐵繼續玩。如果繼續降低R6的電阻值可以嗎?一早就起來,趁著早上沒課的空檔,收了吳大哥的信。果然,吳兄也認為關鍵是在這顆R6。既然68K不行,就降低一點吧。我再並一顆68K,使它變成34K。上電測試,有稍微改善了,電壓值可以調到225V。雖然我還是不滿意,雖然這樣的電壓已經足以應付未來DZ的管機套件需求,但小弟我心愛的6922緩衝器卻沒辦法!

用力想了想,那麼就讓輸出端加個負載來測試輸出電壓是否穩定吧?於是在高壓輸出接上12.9K的電阻,以250V來計算的話,負載近20mA,這個電阻至少要5W才夠。一切無誤,開電。哇!人生的起落實在太快了,隨著我把VR慢慢轉到底,居然看到電表上面顯示151V!
圖說:加上負載電阻測試電壓。當以電阻模擬負載狀況後,就能輕易的調出所需電壓,涵蓋150V~250V!

怎麼會這樣?接了負載之後,就可以從151V調整至253V。寫信問吳兄,得到的回答滿有趣的:「想想也蠻好玩,一般以低壓操作LM317時,因為電流充裕(您可以看DZ幾個穩壓的設定,低到100歐姆),所以adj腳都可以分到所需的電流。而當高壓操作時,問題就來了,下方的電阻阻抗極高,吃電流,電容漏電也吃電流,結果逼得得讓LM317動起來!才能讓電流分配順暢。」

圖說:這是高壓穩壓的電路。這個電路其實源於1980代,National Semiconductor針對LM317在高壓輸出的解決方案,並廣泛的為Hi-End管機採用。目前使用半導體穩壓的管機,有極高的比例都採用這個架構,可以獲得相當清晰的層次感。

是的,加上負載之後,確實讓它正確的動起來了。那麼在實際使用的時候該怎麼作呢?參考下面幾個標準動作:

A.裝機完畢後,先接上隨套件提供的電阻負載(61K/1W,請將兩個併聯使用,成為一個31K/2W左右的電阻)。
B.接上負載後,調出所需的電壓,並觀察5分鐘。
C.將管機接上,再次調整VR,調出所需的電壓後,觀察10分鐘,等真空管進入穩定狀態後,即可定案。

其實測試很簡單,而且真空管不像晶體或OP那樣脆弱,其實只要不要有太離譜的錯誤,不太容易看到煙火的。

龜毛 裝箱比較好
到此為止,如果沒有發生問題的話,這個穩壓套件應該可以算是完成了。不過根據小弟龜毛的個性,當然非要給它找個機殼不可。只是一個穩壓套件,要用怎麼樣的機殼呢?我看著桌上那台實驗用的電源供應器,心理想著如果真空管也能有一台可調整電壓的Power Supply就太方便了。找了個機箱,把所有東西塞進去:
圖說:因為找到的機箱太小了,變壓器必須要直立才放的進去。

我將SVR1的500毆姆改成接在機殼外面,以方便調整。燈絲的部分就固定在6.3V吧,這個比較常用。輸出端全部接在前面板上,方便使用:
圖說:真的有電危險,沒騙你喔!

因為電壓滿高的,所以要貼個警告標語提醒一下。(啥,你說YOUDIANWEIXIAN看不懂?那被電到不要怪我喔。)就這樣,一台很實用的真空管電源供應器就完成了。一切完美嗎?

圖說:搭配T30變壓器時,穩壓輸出電壓涵蓋150V~250V,如果使用T330變壓器,輸出電壓更可以攀升至300V以上,提供高度的使用彈性。

不!我的6922 Buffer還是不能用啊!這台我依照DZ分類**中的”6DJ8 BUFFER設計與製作”稍作修改做出來的機器,根據原電路圖,它的電壓是正負24V,和這個穩壓套件提供的最低150V有些差距。在屏極之前串一個4.7K/5W的電阻接往高壓輸出,陰極原本應該接—24V的地方,現在改成直接接地,正負電源部分的電容請拆除或更換至少200V耐壓的。

燈絲的部分則直接用6.3V穩壓輸出直接接往6DJ8的4,5腳,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燈絲的接地必須和高壓的接地接在一起,否則讓陰極和燈絲的電位差不明確,管子會掛很快的。開電之前,先把輸出電壓調到最低的位置(這隻管子屏壓低),開電,發現最低電壓137V,待燈絲發亮,到達適當溫度,把它調整至150V左右。接上訊源(DAC1855),後級(TDA7294),一切無誤,開始唱歌了。
圖說:測試的時候,務必要記得隨時觀察電表指示的電壓值喔!

聲音的細節變的好清楚啊!是的,這就是加上穩壓最大的優點。拿出一片「姬」的原聲CD,極為廣闊的聲音,實在太完美了。在享受真空管味的同時,也能有這樣細膩的表現,實在不錯。

這套穩壓套件提供了一組屏極高壓和兩組燈絲穩壓。高壓的電壓對於DZ未來的真空管套件能夠完全的配合,燈絲電壓由LM317穩壓,至少有1A的穩定輸出電流,對於大多數的管子來說相當足夠了(即使是6H30Π也是綽綽有餘)。這樣方便的穩壓系統,再配合DZ的”真空管萬用PCB”,就是完美的管機實驗/開發平台了。加油,也許下一台轟動全球的真空管機,就是從你的工作檯上發明出來的喔!
圖說:這是一個很方便的實驗用管機穩壓系統。

相關資料連結
TUBE管機專用穩壓完整零件表(必下載)

TUBE管機專用穩壓完整電路圖

圖說:這款DZ TUBE管機專用穩壓的適用範圍頗廣,因為包含了兩組燈絲穩壓與一組高壓穩壓,不僅幾乎可以應用在所有真空管前級上,也可以供應給小功率真空管後級使用,譬如5687單端管後級,就可以使用本穩壓,獲得更優異的音樂解析度。

TUBE管機專用穩壓供應計畫
TUBE管機專用穩壓綜合優異的穩壓電路,包含一組高壓穩壓(調整範圍從+150V延伸到+350V)、兩組燈絲穩壓(調整範圍自5V到12.6V),兼顧真空管前級與微功率真空管後級的完整需求!

TUBE管機專用穩壓的高壓穩壓架構採用中功率高壓晶體與穩壓IC混血設計,以National Semiconductor原廠推薦Application Note為藍本規劃,穩定可靠,最高輸出電流可達100mA,並內建限流保護,安全可靠,堪稱是半導體穩壓經典設計,並廣泛為歐美Hi-End管機所採用。

TUBE管機專用穩壓同時包含兩組由穩壓IC所規劃的燈絲穩壓,可透過VR可變電阻進行精密微調,適應不同型號真空管的需求,輸出電流在1A以上。

備註:本套件不含變壓器,DIY玩家可以針對個人需求,選擇搭配T30、T330...等管機用變壓器。

DZ開始供應真空管專用穩壓

网友C:
<H2>Transformerless LM317 HV regulation 高壓穩壓電路運用 </H2>分類:穩壓電路2007/12/13 10:14

這是一個非常實用的高壓穩壓電路, 使用極少的零件,又有過熱ˋ過載保護的功能, 不建議故意的去作輸出短路測試, 最好在AC輸入側加入保險絲(Fuse)來保護,較有保障. 本電路基本上是以 Vdc out = Vac x 1.25  倍的穩壓容量需求, 做成 Transformerless 型式而存在.
工作原理: LM317 的Vin-Vout 端, 保守算法,可以承受到約38V的電壓差, 只要並聯其上的Zennor diode不被打穿ˋ燒毀, LM317 就可以照其輸出電壓計算公式,提供該有的穩壓. Vout=1.25(1+R2/R1).
若是輸出規格需要大電流輸出者, 使用多級的LM317並聯輸出,只要在輸出端以0.22 ohm 予以隔開,就可以數倍的電流輸出. 由於元件處於高壓ˋ高電流作業, 散熱溫度將是個問題, 加以散熱片裝置是必要的.
Zennor diode 的承受功率,也是考慮的要件之一. 若是輸出電流太大,造成穩壓裂化時, LM317將無法受到該有的保護, 所以此Zennor diode 的保護是極為重要的. 並聯愈多級的Zennor diode, 將保障線路的信賴度. 原則上,本線路仍是一種Floating Control 的線路, 電流流經Zennor diode -->R1-->R2-->到地端. R2採 1.5K  就是為了保護 Zennor diode 到地端的迴路, 限制住電流,同時 R1,R2也不需要大瓦特電阻的採用. R2值最好不要超過2K值, 免得穩壓穩定度不足.
若是輸入AC改為220V者, 建議使用半波整流電路, 免得濾波電容的耐壓必須提高一倍. 半波整流下,將造成 地線或火線反接可能造成的危險性, 所以建議以一個無極性的電容串接, 限制電流輸出,才不會有危險.電容值可以為0.22uF ~ 1uF 之間, 視總輸出電流規格而定.後端仍建議加一個Zennor diode 作為定電的環路, 以保護後方的電路.
第一個電路是 為了經濟ˋ輕量化ˋVDC out = Vac x 1.25倍 之 Transformerless 設計而存在. 若是以 220V 全波電路輸入, 第一圖中的 27Vzd, 必須改為 38VZd, R1 必須改成 750 ohms. 此時最佳化的 Vout 為 277V~ 280V間. (因為 220V  全波整流為 311V,  減去 38V= 273V) 若是外部電源不能固定以 220V供電, 穩壓率極差時 ( 或大於 220V 5%以上時), 除非Vout 需求也相對提高, 不然不建議用全波整流電路,  應改用半波整流電路,  或是 SWM 電路為之.
線路原理: 必須讓 Vout-Vin < Vzd 的電壓才可, 不然 LM317就失去了穩壓的功能. 當 Vout-Vin>Vzd時,  就剩下靠Zennor diode 做輸出的穩壓功能了. 所以在未調整到適當Vout 前, Vzd 的瓦特數必須足夠,不然線路非常容易因過載而燒毀.

楼主:
跳闸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各位高手,跳闸的问题如何解决啊??????我实验的时候并没有接大地啊?要不要接上????

楼主:
还是不行,快崩溃了

这次把所有的地都接大地了,还是跳闸,怎么回啊。

楼主:
情况有了新进展!!

今天从新审视了电路,我测量变压器经桥堆整流后的“地”---即负极对大地的电压,即实验室地板的电压,为-0.4V左右,而其他仪器的负极,基本上对地的电压为零,那么把这两个地接在一起,势必会产生极大的电流,因此我在两个地之间串联了一个电阻,感觉似乎好点!请高手继续根据我的叙述分析吧

楼主:
继续研究

又量了量2楼图中,桥堆的输出对大地的电压,分别是正负54伏,请问该怎么办???

楼主:
原因已经查明

原来我买的变压器是自藕的,晕!现在电源不再跳闸了。整个电路弄的也差不多了

网友F:
哎,先量一下变压器不就好了。

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C:
幸好泥没用示波器看.
86年俺原单位上海实用电子研究所五楼工厂一个家伙做私活,买了一了港台旧电子钟,拆开来玩,用示波器东量西量,突然一声巨响,一蓬黑烟,电子钟已炸得面目全非,那个倒霉鬼也炸成黑鬼了.
事后惊动了所里头头,技术鉴定后是共地闯的祸,那个电子钟原来用了一双向可控硅来作钟控输出,示波器的地直接与相线短路了.晕!
所以俺的TDS210宝贝示波器是用一只220v/110v倒棚来供电的.
优点有2个:
1. 与电网隔离,随便量死马都不用操心共地危胁
2. 降压使用,保护示波器(里面的开关电源最低85v就工作了,以前直接接220v坏过一次开关电源,幸好在保修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