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051不能中断

楼主(2008-09-02):
 为什么at89c2051的中断1,不能接收遥控的中断啊?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看看中断引脚波形

如果波形存在合乎电平规范的负跳沿,那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我以前也检测过啊

多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