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的0603金属玻璃釉贴片电阻,无铅焊不知问题大不?

楼主(2008-09-03):
(无正文)

网友A:
无铅的按用铅的焊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B:
放心用吧,没那么娇气的

楼主:
安全起见,还是找了一盘无铅的

2楼,无铅器件用有铅焊接是焊不坏,但是这种方式的焊接效果是所有组合里面最差的方式,也是焊盘最不可靠的方式,慎用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