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v以下,反向电流小的二极管有哪些?

楼主(2008-09-03):
(无正文)

网友A:
其他要求呢?

正向电流?工作频率?……

网友B:
硅二极管的反向电流都很小

楼主:
想做AD输入端口保护,用1N4007,1N4148都因反向电流影响AD精度,所以才想找反向电流更小的二极管。

网友C:
用跟随器缓冲

网友D:
楼上说的才是正招

不能考虑用二极管

楼主:
信号<20mv差分输入,放大在AD芯片内部,不好加射随器。

网友E:
加跟随器引起的误差比二极管大!

而且价格跟二极管不是一个档次!

而且起不到保护作用,AD是被保护了,跟随器谁来保护呢?

网友F:
比较一下就能决定取舍了

网友D:
看你怎么理解“跟随器”了

    用运放做,小信号更应做预放大,否则分辨率会有问题,至于保护,保护运放的办法多了,而且运放电路本身的耐受能力也较强,否则运放还怎么用。价格方面,天下没有“想要马儿跑的快,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样的美事,高可靠电路设计本身一定会增加成本,当然,指标不必盲目攀高,够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