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08-09-05):
这样一个过零检测电路,为什么输出方波占空比不是50%?
用示波器看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A:
当然不可能是50%占空比了

    任何过零检测技术只能不同程度的逼近过零点而不可能真正达到,但只要差距恒定就可以用软件补偿。

楼主:
谢谢chunyang

占空比只有33%左右(是不是太小了)     是恒定的

也想过要软件补偿,那要精确测得输出方波和220V交流电的相位差

楼主:
这样改进一下应该会好些吧

贴出来,再试验一下.

网友B:
过零检测

任何过零检测技术只能不同程度的逼近过零点而不可能真正达到!
请注意占空比和你的信号的幅值有很大关系

楼主:
所以我尝试下面的电路

网友A:
LED是电流型器件,用于过零检测会有较大死区是正常的

但也不建议用后面的电路,应该在低压侧检测,用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C:
4楼的做法是不是有一定危险性呢?

网友D:
我以前是这样做过零检测的

先把220VAC用电阻分压滤波,然后接一个参考为零线的393比较器(输入端对零线反接一个1N60),然后再驱动光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RE. 过零检测电路

1楼的图里那个70K电阻太大了
要知道光耦里的发光二极管电流要在5mA光耦才能导通,当然不到5mA也可能会导通,但是个体差异很明显,即使是1mA就导通,想想70K的电阻,要70V的电压光耦才能有反应,这个死区电压也太大了吧.
所以难怪占空比不是50%

网友E:
RE,过零检测电路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3022949&tp=%28%u56FE%uFF09%u5E02%u7535%u7535%u538B%u4E0D%u9694%u79BB%u6D4B%u91CF%u7535%u8DEF

楼主:
11楼的又什么优势?

网友F(2010-04-24):
TLP521的CRT是50%到200%,线性光耦。11楼的VCC最小莫非是25V。好像不怎么优势。

楼主(2019-06-14):
十几年了都

网友G:
这个就稍微精确点,大概0.5-1mS左右了

@tianxj01 :不玩电路很多年了
@keer_zu :我都没看帖子日期呢,这个线路目前算比较准确的过零检测了,前沿误差做到50uS左右了。 楼主10年了还出没在21姨,厉害了...........
看楼上的电路如何?

网友H:
10几年的帖子了,那时还是青葱少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稍微精确点,大概0.5-1mS左右了

为什么在整流桥交流侧并联一个C2 1nF电容?好像不是分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在整流桥交流侧并联一个C2 1nF电容?好像不是分压吧。

这个是过滤高频毛刺的,防止正弦波波形当中有偶然的毛刺造成过零误触发。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过滤高频毛刺的,防止正弦波波形当中有偶然的毛刺造成过零误触发。 ...

嗯,谢谢,整流桥后面的R3电压是不是大致在10V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嗯,谢谢,整流桥后面的R3电压是不是大致在10V左右?

衰减是23倍,差不多吧,有效值应该是9.几,如果是峰峰值,再乘以1.4,220V AC条件下,应该是13.4。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衰减是23倍,差不多吧,有效值应该是9.几,如果是峰峰值,再乘以1.4,220V AC条件下,应该是13.4。 ...

这个衰减23倍是怎么算的?我就是简单地将R1,R2,R3进行分压差不多有效值是10V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衰减23倍是怎么算的?我就是简单地将R1,R2,R3进行分压差不多有效值是10V左右。 ...

(22+220x2)/22=21。
笔误不是23是21。

网友J:
用两个光耦应该可以接近50%,信号从负半周向0转变时  检测不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稍微精确点,大概0.5-1mS左右了

Q1 什么时候导通与截止  C1  D1作用是干吗的

网友L(2019-10-16):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稍微精确点,大概0.5-1mS左右了

这个1nF的C2需要用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