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同步脉冲电路问题 急!!

楼主(2008-09-05):
(无正文)

网友A:
在C1位置并个电阻

楼主:
为什么要在C1并电阻

为什么要在C1并电阻,输入很正常啊,是完整方波,在+-0.7V

网友B:
这个电路少作改动做过零检测应该效果更好啊,呵呵

网友B:
和R1构成一个回路,该电阻上分到的电压就是比较器的输入,

是不是?

楼主:
不理解

现在是输出有问题,见图片,请问输出为什么是这样????
是正常吗?

网友B:
你加个电阻试一试先

输出有问题先查输入

网友C:
AC1AC2个串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