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TD老是动作....

楼主(2008-09-05):
(无正文)

楼主:
近日安装了一大批设备,快要结束了

居然出现这样的事。

网友A:
多少为大批?1K?10K?

网友B:
现象

现象是什么呢,看门狗复位的原因很多呀,比如电压不稳,电压不够,电磁干扰,程序写的有问题等等

网友C:
你也碰到这问题?

网友D:
可能程序不好,跑飞了~~~或者忘记喂狗了~~`

网友E:
它饿了,想找点吃的。。。

网友F:
什么型号的WDT?

如果是3.3V的,电压即使很稳定,也要用2.97的,不要用3.1,太容易复位了。
要是射频干扰强的话,还要加个小电容滤波,效果比较好。

网友G:
WTD是什么?

网友H:
应该是哪个循环时间长了,超过肚子饿的时间了,他就要叫

网友I:
今天终于明白什么叫老猫烧须.

网友J:
楼主提供的信息无从判断

要先从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的区别方面着手分析。

楼主:
对不起,应该是WDT。。。

watchdog timer

这个事,我只管安装调试。

实际上的IC比较老了:80386,MAX691。其中80386的WDT与MAX691并用,而80386的WDT经常动作,后来又发现MAX691(内部振荡)也有动作的。

目前,我的眼光基本集中到主板的PCB上,最少,上面的386滤波电容很少很小。整个布线嘛,我也不满意。当然,现场干扰是很大的,但此前的应用都没咐事。

我发此帖的意思,主要是想听听大家在这方面的经历和体会。多一些参考吧----我原本以为没风过帖子回,想不到,有这么多的回复。最少,我事后也确实觉得帖子就写得不好。

------
软件方面的问题应该已经得以排除,因为有其设备上的程序调换试验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