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高手指点:

楼主(2008-09-06):
(无正文)

网友A:
去下一个estdio的软件可以从PCB直接转成SCH

只是效果太差,做出来的SCH几乎不能看,整理的时间要很多,还不如自己画

网友B:
只好自己画,转换的软件出来没法看

网友C:
试下

 不妨尝试下 :可以把顶层和底层分别打印出来 这样器件和走线就很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