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500KHz的正弦波驱动到300W的功率?谢谢

楼主(2008-09-06):
请问,如何将500KHz的正弦波驱动到300W的功率?谢谢

网友A:
有一定的难度

我做过70KHz的工弦波,功率不过10W,功率管很热,变压器也热.

网友B:
500KHz的正弦波和300W功率有什么内在联系?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楼主: 请问,如何将500KHz的正弦波驱动到300W的功率?谢谢

请问,如何将500KHz的正弦波驱动到300W的功率?谢谢

现在的世界越来越奇妙了。。。

网友C:
当然有关,50Hz3kW都没难度,但500kHz300W是MW发射机.

网友B:
LS在说天书,

2楼、4楼喜欢猜测LZ的问题,呵呵,俺是外行人。。。

但还是不清楚频率和功率是怎么结婚的。。。

网友D:
拆个功放不就知道了

楼主:
一般功放频率到不了480KHz吧

一般功放频率到不了480KHz吧

网友E:
俺也想知道怎么做到

网友F:
频率和功率确有关系?

我只知道功率和电压、电流有关系。

网友G:
在实现的难度上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F:
如何将500KHz的正弦波驱动到300W的功率?

如果这个500KHz的正弦波本身的输出幅度就有30V/10A,要驱动到300W很难吗?
接个3欧负载就是300W的输出功率.
如果这个500KHz的正弦波本身的输出幅度是3V/100A,接个0.03欧的电阻它也是300W输出功率.
如果这个500KHz的正弦波本身的输出幅度是3V/1MA,你要接个1K欧的负载,要达到300W的功率那确实比较难,你要把电压放大到550V,把电流放大到0.6A才行。
...

网友H:
看来有2个办法可以

一个是用D类功放+滤波
一个是用大功率的电子管做功放……

网友I:
带宽要求不高的话用谐振放大器比较方便。

的确同功率下频率不同的难度不同呀。

网友J:
这个要点时间来折腾,看负载多大

网友B:
呵呵,lyjian就别折腾了,他们说的是黑话。。。

俺们外行人不掺和。。。

网友K:
11楼好象有好的方案 可否讲一下

rt

网友K:
3楼好象是高手

说个方案 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L:
lyjian

别在这里瞎折腾了

"如果这个500KHz的正弦波本身的输出幅度就有30V/10A,要驱动到300W很难吗?"

30V/10A,你去做个看看.

你都假设他是30V/10A(300W),那么驱动300W当然没问

题.你把问题都假设掉了,那么世界上还有问题吗?

网友F:
我为什么不能假设?

只要不给出条件,所有人都可以假设

网友M:
具体要求?

比如工作电源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要求多高?效率要求,失真度要求?
一般来说,这么高的功率不宜使用线性放大,这样功率管上的消耗太大了,散热是个难题。
如果工作电源电压高,或者用DCDC把电压升高,并且输出电压也高,可不可以考虑用PWM,如果工作电压=300VDC,那么开关电流就只有2A。如果失真度要求不高,直接用500K的方波滤成正弦波也可以,如果失真度要求高的话,则PWM的调制频率就要升高,大功率高速功率管好不好找是个问题,

网友L:
假设当然可以,但假设的是条件,而不是结论

有人问:宇宙是如何产生的.

答:假设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所以大爆炸产生了宇宙.

问:我需要一个输出5V的5W的电源

答:你有一个5V的1A电源,那么就可以有5W电源.

无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