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测交流方波信号问题,急!!!

楼主(2008-09-11):
问题在图片里写着,请问该电路是不是缺少直流偏置

忘请高人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R72去掉就成了

网友B:
正反馈啊?

网友C:
R33选择正确的阻值

估计应该在几十K--几百k

网友D:
运放正负端是不是画反了?

如果是画反了,那么这样的电路输出是正确的.实际增益为R33/(R32+R72)=10/11.增益误差为10%.

把R32,R33,R39全换成20K以上,增益误差就较少到0.5%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