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有没有IO频率达200M的ARM芯片?

楼主(2008-09-11):
(无正文)

网友A:
用FPGA吧

ARM的长处不在这。

网友B:
FPGA容易达到

chunyang说的对,用FPGA容易达到,FPGA嵌个核也可以像ARM一样跑系统的

网友C:
200M , 布线都困难

网友D:
200M的IO速度,出来的波形都不是方波了

应该是正弦波才对

网友E:
这高的IO用在哪?

网友F:
难!

普通的ARM,内核频率最高就200MHz左右,GPIO输出指令要好几个CLOC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