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大虾进来看看,video图像条纹

楼主(2008-09-12):
这种电源噪声怎么处理?
如图,我的一个设备,由远端的一个DCDC提供15V 1A电源。在电源工作的时候,纹波已经在80mV以下了。

但是,在工作的时候 AV device上面的视频会有条纹出现。如果剪断图中的2个红色线条,让AV device单独供电,这种条纹就不会出现。我估计是由于电源GND上累积的纹波电压串扰到了video通路里面。图中的signal gnd 和GND是直接相通的,二者没有任何隔离。

现在,我要怎么处理,才能既保证远端供电,又没有条纹呀?

纹波电压我已经尽力压缩了,80mV对于DCDC来说不大了

楼主:
我知道差分传送video一定可以,可问题是

我知道差分传送video一定可以,可问题是av device我不能改动,它就是单端输入的

网友A:
那要看是多远了

原则是电源尽量干净,要做好滤波、去耦,同时信号地和系统地的连接点需要讲究,必要时信号线单独屏蔽,距离较远时需改用平衡传输或调制到高频载波上再传输。

网友B:
1、差分传输;2、电源隔离

任选一种方法即可

网友C:
在地线和视频线上加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