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voicepro3~~~~~~~~~~~~~~~~~

楼主(2008-09-12):
如果是搞需要音频播放的或手机音乐芯片的,用到oki的语言芯片的各位同行,那必定用oki自己发明的ar207编程器,同时他带了个voicepro3,是可以编辑音乐烧录进去rom里的,我现在是没那个钱买编程器啊,我看那个voicepro3软件都可以实现生成hex文件了,那么用我自家的编程器应该也可以吧?

但是网上完全没有这个软件的下载,求求哪位大哥有个这样的软件安装包的话发个给我行不?小弟祝各位身体健康,财源滚滚~

我的E-mail:kawenmai@qq.com

求求各位大哥帮忙了.

网友A:
用普通声音编辑器选另存为xxx.voc格式就行了,下个东东试一哈

    这个xxx.voc档用普通16进制文本编辑(例如UEDIT)就能打开,当然你想截获其中的数据部分,就得研究voc档的数据格式.
voc → wav , wav → voc  转换工具
voc2wav.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8163740988.rar

声音编辑器GoldWave 下载地址→
http://www.anwang.cn/soft/72/77/2008/200803116312.html

网友A:
VOC—音频文件格式

VOC—音频文件格式
  当年创新公司(Creative)的声音卡成了PC平台上的多媒体声音卡事实标准的时候,VOC格式也跟同着成为了DOS系统下面的音频文件格式标准。因为它是创新公司发明的音频文件格式。由于该格式属于硬件公司的产品,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硬件相关色彩。这一点随着Windows平台本身提供了标准的文件格式WAV之后就变成了明显的缺点。加上Windows平台不提供对VOC格式的直接支持,所以VOC格式很快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不过现在的很多播放器和音频编辑器都还是支持该格式的。

  VOC文件:Creative公司波形音频文件格式,也是声霸卡(sound blaster)使用的音频文件格式。每个VOC文件由文件头块(header block)和音频数据块(data block)组成。文件头包含一个标识版本号和一个指向数据块起始的指针。数据块分成各种类型的子块。如声音数据静音标识ASCII码文件重复的结果重复以及终止标志,扩展块等。

http://www.foobar2000.com.cn/showtopic-2371.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foobar2000.com.cn/showtopic-2371.html"></ifr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