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电脑主板要先给super IO放电才正常工作,为什么

楼主(2008-09-13):
某主板要先给super IO放电才正常工作,有的不放电会使super IO无法输出Super IO PS ON,有的是在主板自检时候停住了。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以主板在之前不正常开关机的理由来解释上叙现象,本人怀疑某些地方有问题,或者是super IO chip可靠性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供电部分的问题

ATX或板上二次电源都有可能。

楼主:
供电部分有什么问题呢?请提示

是不是放电电路有问题?但是在长时间放着也不行,还是要彻底的放电(要给super IO的多个管脚和地短路),在我们一些成熟产品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A:
主要是电压不稳及电压不准

再有就是上电时序存在问题

楼主:
为什么

为什么电压和时序问题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A:
主板不同部分的电路要求有专门的上电顺序

次序如果不正确会使部分电路无法进入指定的初始态,而电压不对会使元件工作不正常。

楼主:
为什么给他放电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他那些脚会有此作用呢

网友B:
呵呵,反正就是一放电就好了。

好像很多板子都是这样的

楼主:
老板问好多次什么原因了

都没法解释清楚
都解决不了

网友C:
搂主你是做主板的

你来这里问?
很久不做PC MB了
SIO是控制时序的,可能是某些逻辑没有放电完全,没有完整的reset

楼主:
我不知道哪里问了

michael_li 换工作了吗?我的服务器不用SIO做控制时序的;
没完全放电,就是还要做好放电电路吧,难道要放电的板子放电电路都有问题吗?

网友C:
你可以另外加个放电电路试试看

现在做NB  呵呵  不用SIO...

楼主:
有的NB也有SIO的呀

我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磨几下SIO就可以解决;
为什么不是磨其他地方呢,在我的时序控制中他只做了个SIO PS ON而已,大部分还是CPLD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