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确定一下,这个运放是什么?

楼主(2008-09-16):
不知道这个到底是AD622,还是OP296。

网友A:
OP296

 OP296

楼主:
测了一下,从功能上看肯定是op296

里面有两个运放。那个AD622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看着象假的,发个邮件去AD公司问问吧

网友C(2009-06-25):
要是我是去面试,我就要在题目旁边写一个问题:

请先让我知道MIC的类型?有些MIC你直接接到前面你试试有不有放大输出。

出题目一定要给足先决条件!还有就电路来说,三个选项都能放大,而你又没有最稳定一说,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

网友D:
版主 把这高楼封了吧.........  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E:
我受不了了谁制作的招聘题目啊,第一不知道话筒的类型,是驻极话筒还是动圈话筒,第二话筒给偏执了吗?如果是驻极话筒的话,没有加偏置的话只能用B了

网友E:
这题目应该封帖子了,确实b的三极管
还没有直流偏置晕过去了

网友F:
我也选了个D,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