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DN2596A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16):
(无正文)

网友A:
淘汰的芯片

还不如用通用的ULN2803a等芯片

楼主:
请问楼上的

有没有pnp的达林顿阵列芯片,8通道的?

网友A:
什么意思

NPN不是一样可以用吗

楼主:
问题是。。。

我用的数码管扫描芯片是ZLG7290。
扫描一个数码管时SA输出高电平,DIG0输出低电平,DIG端应该用PNP的才行。

网友A:
还不如直接用三极管

楼主:
三极管会很多的

驱动一个数码管要4个三极管(参考ZLG7290的datasheet),8个数码管的话就要32个啊,这样电路板上不好看。

网友A:
8个数码管8个三极管就够了

就位控制加一个就行了

楼主:
还是有问题。。。

看看ZLG7290B-app.pdf的63页可知,这样必须加个译码芯片在DIG0~DIG7上,但是这8个脚的扫描顺序不知道ZLG7290是怎样处理的,估计比较麻烦,所以我才找PNP的达林管阵列芯片

网友A:
那用这么麻烦

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B:
2803 2003 一个反相一个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