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芯片MAX197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9-16):
调试MAX197
发现低于0.7V的直流电压信号的采样结果总是不正确
然后将一路模拟量输入管脚悬空
测得其电压约为0.75V
而且是稳定电压

重新在PCB上只焊一片MAX197,其余器件不焊接,MAX197也不工作
然后上电再测量输入管脚
发现有的输入管脚是0.75V左右
而有的输入管脚是0V

这是为什么啊?
有遇到类似的奇怪问题吗?

楼主:
其他工作条件都正常

采样信号如果是交流信号
或者大于0.75V的直流电压信号

结果都是正常的

只有在0.75V以下才会异常
感觉像是有个钳位?

楼主:
高手请赐教!!

网友A:
用MAX186一点经验

注意每个通道的输入信号都要为正电压,如果有一个通道为负输入电压,则
转化将出现异常,不用的通道建议接地不要悬空。

网友A:
用MAX186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一定要保正芯片初始化要正确。

网友B:
楼上您胡说

楼上您胡说,诺顿就是这样的,安全性太高了,把不是病毒的东西当病毒了,
那页面根本没毒

不错,谢谢楼主提供了。。。

楼主:
回:rongapple

初始化肯定是正常的
是不是因为通道切换的时间不够?
可是一个通道也有10uS的时间啊……

网友C:
打美信电话直接问不就行了....

你可以打美信的技术电话咨询一下...HOHO..好像是8008100310...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