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0~5V变化的方波转为5~6变化的方波?

楼主(2008-09-22):
我想将一0~5V变化的方波(由单片机P0.0输出,故要加上拉电阻)转为5~6变化的方波,要求:
只能用电阻和三极管;
输出电流较大(比如在7mA之上?);
电源只能用15V稳压电源,还有由15V经78L05得到的5V电压;
大侠们有什么简单的电路方案没?

网友A:
电阻分压得到0V-1V

再通过加法器实现5V-6V的变化

网友B:
输入端要加电容吧

要不管子都无法导通的

还有,要设置好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二楼的办法就比较好.

楼主:
感谢高手意见!

嗯,我也注意到那个不行了,并且还有其它问题,高手能帮我看下下面这个图可以么?
或者能不能给我指条明路应该怎么设计(只能用三极管,电阻,至多加上电容)?
谢谢!

网友B:
这样接你看行不行

网友B:
不会加图片

楼主:
应该不行

上图的输出应该是15V的直流,至多可以输出0-15V的方波~~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C:
是不是proteus里三极管的参数没设置好啊

只要静态工作点设置正确的话,不会失真,在直流电压上驼载一个交流信号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B:
0-15V的方波??

不是吧??
这是一个射击跟随器呢.射极电压就大致等于基极电压吧.

楼主:
TO diablo7752 & TO zxh11d

TO diablo7752 :
对啊,我也怀疑三极管参数没设,怎么设啊,大侠??

TO zxh11d :
嗯啊,好像是滴,不过那个Vin是单片机P0.0口,要上拉电阻吧~~我该怎么再加上呢?总不能接个电阻到15V吧,还望高手指教!(要满足我的先决条件哟:只有15V,5V电源,只能用三极管,电阻,至多加上电容)

楼主:
zxh11d大侠,

我要把0V和5V变化的方波变为5V和6V变化的方波,你的电路我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B:
我也不是大侠

我那个电路,信号输入端的负极是接到+5V上的.就是说,+5V和你的方波信号是串联关系.这点刚才漏了,引起了误会.

另外这个电路用在单片机外围确实有点困难.
你为什么就一定不用运放呢?

网友B:
我那个电路该是这样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917498725.jpg

网友C:
...

proteus 我还真不会设置,这个软件是仿真单片机和ARM之类的吧

这种模拟的我是用 PSPICE仿真,你把 原理图、方波的 占空比和 周期给我。

楼主:
TO diablo7752 :
那个三极管好像不用设也行,是我技术太烂电路有问题~~

TO zxh11d :
我其实已经用二个运放加一堆电阻做了个电路了,不过我希望有高手能用电阻三极管这种最低级的分立元件搭成这种功能的电路,顺便学习下模电这种不像编程或数电那样精确的东东

网友B:
我搞了个电路,不会仿真

网友D:
7 楼电路可行

但那个 +5V 要换成更高电压,不然没法输出高于 5V 的电压

选好 R1,R2,和 R2 下面电压,让 Vin=0V 时,分压得 5.7V 左右,Vin=5V 时,分压得 6.7V 左右

网友B:
to:赤铸

 +5V 要换成更高电压,我也大致算了一下。感觉有点玄,
Vo,Vcc,and 信号电压之间确实有明确的关系, 可以列个方程。
通过这个方程来推算R1/R2的关系,再确定下面那个电压的值,理论上是可以做到。但推算的结果,R1/R2之间居然是二次方程,而且算出是欧姆级的,晕倒

我重新画了个电路图,用两个射击跟随器实现,第一个跟随分压后的电压,把0--5变到0--2,第二个跟随器输入端接成加法器的输入接法,这样层次就清晰多了。看能不能搞出来。

网友E:
第一个跟随后的输出应该是0-0.7-----5-0.7吧,怎么能成为0-2呢?

网友B:
变成0-2以后,跟10V电压做个加法器啊,输出(Va+Vb)/2)

楼主:
to 赤铸 & zxh11d

赤铸前辈:
那个加了更高电压应该相当于单片机口(Vin是P0.0输出了)加了个更高的上拉电压吧?那样不会伤害单片机么?

zxh11d大侠:
你的图是这个样子的么?似乎还是有点复杂,不过我仿真了下(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仿真方法),好像可以的耶!但我可能要等到节后才能试了,先谢过了!

另:其实R2和R7上面应该用加POWER的,不过加那个我就不会仿真了,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proteus怎么加上POWER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