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将正弦波延时一个周期以上

楼主(2008-09-23):
急需将一9.2KHz的正弦波延时一个以上周期。
请问 将其通过积分电路 产生90度相移,是不是延时了1/4周期时间;那将其通过反相放大电路是不是延时了1/2周期的时间;

知道怎么做此延时的 请多多指教 不胜感激!!!

可发邮件wu_46@126.com

网友A:
直接实现没有简单办法

倒是应该考虑这样做的必要性,也许换条路更简单。

网友B:
用延时线

网友C:
我拷,楼上高手!

我来计算一下:
9.2KHz的信号对应的波长是:
λ=v/f=3.0*100000000m/s/(9200/s)=32608.695652173913043478260869565 米

如果距离已经跟波长成可以比较的,按照电磁波理论,需要把这个电线作为长线来处理,所以需要做阻抗匹配。

打开在信号的输出端加个运放隔离一下,到地加个50欧姆电阻作为输出阻抗。
在电线另一端,加个50欧姆的电阻到地作为负载,然后加个运放把信号取出去。

中间的这个长线如果你用电视天线的话,它的特性阻抗是75欧姆的,你把上面两个都换成75欧姆,不过阻抗线一般都是忽略了电阻的,32千米的线忽略电阻后应该是刚好匹配的。

中间的这个长线如果你用电路板的话,打开AD6,新建pcb文件,在Design菜单下有个lay stack manger,设置一下top层和bot层的距离为7.8mil,这样si仿真的时候才能对。
top层走线用14mil特性阻抗刚好是50欧姆。这个参数我直接给你了,你就不要用右边的按钮点出来再算 (87/SQRT(Er+1.41))*LN(5.98*TraceToPlaneDistance/(0.8*TraceWidth + TraceHeight)) 这个数了,因为FR4的介电常数Er跟空气不一样是4.2,当然如果你还是要修改厚度,这个宽度你自己重新算一遍就是了。
确定回到pcb,画一根14mil宽32.6千米长的线在top层,在bottom层全部铺铜。

这样楼上的延迟线就造出来了,延迟了正好是9.2kHz信号的一个周期(约0.1ms),如果你需要修改延迟的时间,加长电线就是了,暂时32千米的情况下没有考虑铜线的等效电阻,如果你加的太长了,可能就不能忽略了。

如果真的要移相,这个方法似乎是很可行的一个方案之一。

网友C:
光在介质中的相速度。

笑的太开心了,大意了。

铜的相对磁导率为:0.99990
FR4的介电常数为:4.2

可以计算出
在 铜线-》FR4-》反射地平面 这个模型里面的折射率是 2.05
光的相速度就变成了 3.0*100000000/2.05=15万千米每秒。

网友C:
应该是电磁波,不是光。

应该是电磁波,不是光。

同轴电缆的的延迟是 5ns每米,以前测试GPON的OLT的时候精确对时时经常用。折算起来电磁波的速度大约是20万千米每秒在同轴电缆里。
在双绞线(五类线的网线)里快一点,能到23.1万千米每秒,因为双绞线是差分的信号使得他们之间的阻抗变小。

电子在常温,金属铝里面的速度在几十千米每秒左右,跟它受的电场力有关系,跟电磁波的速度没有办法比。

网友D:
我拷,4楼高手!

。。。

网友C:
不是我是想笑一下而已。

3楼的高人 提示用延迟线,但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一个长电线来做 延迟线而不是市面上能买到的那种。
好久没有笑过了,算一下,心里好有个数。

网友E:
AD转换后用FPGA延时

FPGA内部有ram,可以做FIFO buffer,不难的

网友F:
有超声波延迟线

好像还有CCD的,还有数字的.
不过还是2楼chunyang说的对,到底延时的目的是啥?非要整个信号都延时么?

网友G:
用卡拉ok混响电路吧 比较便宜

网友H:
4楼是搞无线电的

网友I:
我的方法,也来笑笑

AD(采样率要求能捕获9.2KHz正弦波)-> 很大的FIFO -> DA

网友J:
各位高手,楼主说的是频率固定的正弦波

只要求相位上有一个延时而已。都想到哪儿去了?

网友B:
4楼的计算有误,看看彩电延时线,有特结构让同样长的线延时

4楼说的是同轴线延时线,这个0.005μS/米的延时,要延时0.1087ms的时间还真要有些规模的东西才行。

早期彩电用的延时线的结构也不是同轴线延时线,而LC网络延时线。现在都是超声波延时线。

网友K:
我替老A开卷

既然是正弦波,那么,它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周期都是一样的。这样,问题就简单了----

你做一个闸门,比如电子开关,通过数字电路让它在一个周期后打开,这样就等于延时>1T的时间了。

其它不用我多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