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330的片内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8-09-23):
有人用过这个传感器吗.今天我才发现,根据那个温度和电压的一次函数关系以及电压的AD,可以推得出来AD转换后的值(如果用右对齐的话)变化1,那么温度的测得值一将变化1度多,也就是说温度的分辩率为1度多.那样的话这个单片机的温度传感器还有什么价值呢.会有人去用吗?请教一下各位.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我是根据这两个公式推得:VTemp=0.00286*Temp+0.776.  VTemp=(VH VL)*3.3/1024.推得Temp=1.13*(VH VL)-271.3...各位帮帮忙

楼主:
HELP

没人吗.....

网友A:
re

对于你推论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但是芯片内部集成的温度传感器确实不是很实用,这样集成在单片机内的温度传感的误差2~3度是很正常的,它应该主要是用来检测芯片本身的温度.

网友B:
关于单片机芯片内部集成的温度传感器

此类型的芯片主要看表片是否有辅助散热零件,如有一般都在0.01%正负加1字误差,

楼主:
谢谢楼上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