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超再生接收机???请教大侠们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9-25):
哈哈,找找冬瓜吧`~~~

网友B:
有问题发这里来

私下问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网友B:
你有啥细节就发上来

楼主:
。。。。。

哦~我在做超再生接收模块的时候,怎么样调高精度带骨架的铜芯电感和他并联的电容~还有为什么我同样的电容拆下来以后在装上去,接收距离就不对了呢?

网友B:
1。调节金属芯在里面的位置

2。那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楼主:
。。。。。

这个我知道,我想问的是这个是选频电路,调节电容和电感值应该注意哪些,还有这些值是怎么算的能否告诉我?

网友A:
受分布参数影响很大,所以要实际调,而不是算。

楼主:
。。

但是,先要确定电容值,但是电容值感觉不太对劲~要是电容不对,电感怎么调也接收不到的~所以我想请教电容值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