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楼主(2008-09-30):
我最近做了一批板子,看上去成色还可以.但是在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板子是16*32的显示屏,行选通(2片138)(8片4953),列扫描(595).当通电后,是第一行亮,可写入程序单独让某一行亮时,这是就出现了两行亮的情况,指定的哪行与16行亮,多次测试16行一直亮,后来测了下4953的输入电压是高电平,按芯片手册来说输出应该是低电平的,可是却测出来2点多伏的电压来,换了几块芯片都是一样的结果,一下子晕了,找不到原因来,后来把4953的输出用刀子割开,再测时是发现我的手离板子周围的远近却影响到所测的电压值,真是晕,要是干扰的话,为什么板子其它的地方没有问题啊?

网友A:
不应是干扰的原因

查电路设计或PCB设计、制作方面的错误。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哎,这个问题困惑我好长时间啊.终于解决了,是两块板子(控制板与显示板)没有共地导致的.不过我有点不明白的是,两块板子不共地为什么会导致16行一直亮呢.还有就是如果两块板子不共地的话都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B:
没有共地导致的

网友C:
其实生活就这么简单

因为没有共地,所以会导致16行一直亮

楼主:
目前决定是没有共地导致的

目前决定是没有共地导致的,不过我现在想搞清楚如果不共地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共地的话又会有什么影响.还请哪位高手能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