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的阻值.阻抗与电流

楼主(2008-10-04):
请教各位:

  在打样一条(比如)USB线时,如何来要求线的规格?比如说线的阻抗呀!

流过导线的电流呀等等! 这些数据又是如何得来的?

楼主:
啥意思呀?不懂

啥意思呀?不懂.......

网友A:
USB规约里应该有,没认真看过

网友B:
USB2.0协议里有详细的电缆规范

楼主:
都是顶级人物

以前不会看<网友资料>想不到都是顶级人物.

我现在做的产品主要是针对游戏行业的,我的线材就是用于SONY公司生产的

PS3游戏主机上的有线手柄用的,现在用的是普通的线材0.1X10根的铜忒线,没

有屏蔽网也没有锡铂纸的,在玩游戏时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如果我现在要用的是一根普通的电子线它的这些又怎么样来计算呢?

楼主:
停留一两分钟

就没有一个原意在这里停留一两分钟的吗?

网友C:
终于有人问这个了

哈哈,这得看高速布线技术,一时说不清,阻抗一般得四层板才能实现,两层基本上没法控制阻抗

楼主:
线的参数

我现在要问的不是说在Layout PCB时的技巧

要问的是有关于线在打样时的一些具体的参数是如何得来的.

网友D:
是不是 AWG 规范

网友E:
USB协议里写得很清楚:AWG20~AWG28

还有很多其他要求。

楼主:
USB协议

USB协议我在网上下载的全是英文版的,谁有没有中文的呀?

网友F:
看标准,里面有推荐值。

其实你用的都是USB低速的,根本不用考虑阻抗,12M的信号即使全反射,在1/20的波长(20万千米每秒除以12M赫兹再除以20 =0.8米)上形成的驻波比也只有0.05,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双面板也可以做阻抗控制的,不过线太宽,地平面的完整性不好布线。四层板一般是top和int1是8mil的间距,双面板做这么薄一弄就断了。

USB信号线是差分线,D+和D-构成一个信号回路。和电路板上平时画天线或者高速线等走的微带线不一样。

一般网线(五类线)的折射率在2.0左右。同轴电缆的也差不多。电磁波信号在这种电缆里面的群速度一般是5ns传一米。

网友F:
阻值用万用表可以测量

阻值用万用表可以测量
电流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usb信号线上电流不大,电流主要在电源线和地线上。

阻抗一般说的不是阻抗,而是特性阻抗,特性阻抗的单位也是欧姆。
如果一个负载是X,不管这条线多长,串联上这个线后的等效负载还是X,那么这条线的特性阻抗就是X。

如果负载不是X变成了a+bj,那么这条线的长度不同的话,等效阻抗将在施密特圆图上旋转。

楼主:
我觉得这种情况和我Layout的PCB关系不大.

我现在遇到问题是:用我Layout的游戏手柄焊上普通USB线在玩游戏时,会出现死机的现象而换上带32网屏蔽网的线材就好了

Layout时我的原则是,D+和D-走线是尽可能的平行和短,电源线和地线也是尽可能的粗.

我觉得这种情况和我Layout的PCB关系不大.

现在在打样线材时供应商就要求提供详细的规格,但是现在小弟不才,还不知道这些数据如何得来的,还请各位赐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