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A785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以三快TCA785芯片为核心的晶闸管三相全控整流触发电路,查资料可知TCA785移相触发器采用负逻辑工作方式,即给定电压增加,TCA785输出脉冲的控制角增大,可晶闸管导通角减小,晶闸管三相全控整桥输出电压减小.如果欲使晶闸管三相全控整桥输出电压随给定成正比变化,在设计电路时应该怎么改变TCA785随给定电压的增大,输出脉冲的控制角减小?望大家帮忙!

网友A:
用单片机吧,PIC可容易搞定的,只要5元以下

网友B(2013-02-23):
pic的有方案吗

网友C:
这种简单工业控制的,工作场合电流大干扰威害,尽量少用单片机,用了单片机,还要加光耦等一系列抗强干扰措施,否则,程序极易跑飞死机。

TCA785芯片是老片子啦,国外早就停产了,老库存价高,国内仿制品性能不稳定。

建议LZ用"运放+555"为核心,组成晶闸管三相全控整流触发电路,电路简单调整方便,所用器件都是大路货,生产成本低便于维修。

网友D:
LS,运放+555请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