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A电流环传输出电路

楼主(2008-10-05):
有没有高手知道20mA电流环传输出电路,要正常工作最远可达多长。

网友A:
如果 不漏电 多长都没问题, 但 bps 就会减少

网友B:
在保证电流参数的前提下,唯一制约电流环通讯距离的仅仅

理论依据是长线下的电容效应和天线辐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