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730请教

楼主(2008-10-06):
sd, spi, pi, IO, ov
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再搞一个语音的东西,用的芯片是isd1730,spi接口的,但在调试程序时老是出错,我在单片机端按键放音,但按完一次键后,他就自己过一会放一次,而且同时有杂音(独立按键时没杂音),按键后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有灯亮(我在发送放音命令时让灯亮的),有时候下载完程序须复位单片机,要不按键放音没反应。我调了好长时间,芯片资料看了好多次,spi接口程序好像是对的,但有时起作用,有时就不起作用。有高过这个的高手指教。
           ;***********************************
           ;89c 51 模拟 SPI 口 发送和接收子程序
           ;***********************************
SPIO:             SETB SCLK
                  CLR SS
                  MOV R6,#08
SPIO1:            CLR SCLK
                  NOP
                  NOP
                  MOV C,MISO
                  RRC A
                  MOV MOSI,C
                  SETB SCLK
                  DJNZ R6,SPIO1
                  CLR MOSI
                  RET

网友A:
难道就没人做过

网友B:
试试看用WT588D语音芯片

WT588D语音芯片在SPI串口控制时,可以达到发送数据控制语音播放、停止、音量控制等效果,且编译简单,单片机端程序容易控制,不需要过多的调试时间。WT588D语音芯片也支持BUSY忙信号输出,语音播放时,BUSY指示灯点亮。

网友A:
可方案已经定了,不好改呀

网友C(2009-03-12):
isd1700语音下载资料ISD1730ISD1760ISD17120ISD17240中文资料

到南科电子开发网www.nkcpu.cn下载资料
ISD1700系列中文版中文资料ISD1730,ISD1740,ISD1750,ISD1760
,ISD1790,ISD17120,ISD17150,ISD17180,ISD17210,ISD17240,ISD1720编程器开发板拷贝机语音芯片录音芯片
【 特点 】
●录、放音十万次,存储内容可以断电 保留一百年。
●控制方式,两种录音输入方式,两 种放音输出方式
●处理多达 159 段以上信息
●丰富多样的工作状态提示
●多种采样频率对应多种录放时间
●音质好,电压范围宽,应用灵活,价廉 物美
●工作电压: 2.4V-5.5V,, 最高不能超过 6V
●静态电流: 0.5 - 1 μ A
●工作电流: 20mA
●用户可利用震荡电阻来自定芯片的采样频率,从而决定芯片的录放时

网友D(2012-08-23):
我最近也在搞isd1730,但程序使用不了,按按键无法实现录放音,楼主能不能给点提示?

网友E(2013-01-14):
你好啊,看到了你的ISD1730的帖子,
我现在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这种问题,和您一样
期望您回复我
我是真心求教啊
QQ295428650 我的
谢谢

网友F(2013-04-21):
我也在搞这个课件,能帮帮我吧

网友G(2013-07-27):
这几天也是弄这个,就是弄不好。楼主弄好没??求指教: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