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比较器

楼主(2008-10-06):
电路如图:

楼主:
问题

在上面的电路中由A点输入1.2V的固定频率的脉冲没,可是在B点用万用表测得的频率却不是固定的而且频率高于A点2倍左右。
测量C点的频率更是有A的的频率的好几倍高。甚至就连D点的频率也和C的不一样。但占空比都是50%左右。
最后我在IC3A的2脚和3脚之间接一个瓷片电容0.01uF,则C点和D点的频率都和A点相同,为什么?

网友A:
这样搞不稳定。最好将参考点设置到1/2VCC,然后再引入少量

网友B:
牛哈

A点频率怎么就其他地方不一样呢

网友C:
那是临界振荡的结果

圈圈说的正确。

网友D:
3脚加偏置,R1改成10K以下

楼主:
谢谢!

谢谢啊,原来是临界振荡。非常感谢。

楼主:
加少量的正反馈

加少量的正反馈是不是就是为了消除临界振荡?如果比较器采用正、负电源供电是不是就不会产生临界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