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后级大电容的容值选型

楼主(2008-10-06):
LDO后级大电容的容值选多少呢?

问过一个JEBIL的高级电源开关工程师,大致的意思是后级索取的能量=电容能提供的能量,Ws=0.5*(U1^2/C-U2^2/C) ,看起来很有道理啊。但是算出来的C很大,比实际的电容容值大一个数量级。为什么呢?

最近看EDN杂志有提到过这个情况,这个公式只适用于超级电容,这种小电容实际的情况不是线性的,程指数增长。

理论基础呢?公式呢?

网友A:
该公式确实只适合超级电容

常规滤波电容的选择计算方法非常复杂,跟稳压器的调节能力、负载的大小、负载的变化情况甚至负载变化与稳压器调节能力的比值等等均相关,所以工程上没有简单的计算方法,可以用经验加测试验证的方法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