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单片机的同行,买回来的手提没并口怎么用?

楼主(2008-10-06):
最近才发现一个郁闷的事情,买手提电脑都找不到带串并口的了,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用手提的?想换个手提都这么难?

网友A:
全都换成USB口的了,我还加了个USB集线器,不然不够用

网友B:
有USB转串口,USB转并口的

网友C:
转串口的大都不能用

转并口的目前没看到过,只有转打印口的。

网友D:
LS,我用的USB转串口效果不错

壳体上有一个Z-TEK标志

网友A:
我用8952+D12学习板做的转串口,很好用。速度上到230400都很好

楼主:
市场上是不是有现成的USB转并口和USB转串口的板或者线卖?

市场上是不是有现成的USB转并口和USB转串口的板或者线卖?有人用过吗?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E:
转串口的基本都能用,转并口的基本没见过……

网友F:
花个十几块钱买个转接线,就好了。

买线

网友G:
USB转“真正的并口”

USB转真正的并口线,价格在三四百元左右。

相关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9c5169c7d0a3ffead0c11029721a701.jhtml

楼主:
要花三四百有没搞错?

有没有便宜点的,买台手提再花三四百银买个接口,实在压力大

网友H:
USB转的都不稳定,部分软件可用部分不能用

我就花1300RMB买了个底座,很稳定。
USB转串口试过十来种,PCMCIA转串口买过一种,PCI转串口买过一种,兼容性都不行。
不过底座有一缺点:市电不能断,断电必死机。IBM R61,大家小心。

网友I:
只能考虑全USB的调试解决方案

楼主:
12楼的真牛

看到12楼的经历,换手提的念头都没了,正是担心有些软件还用不了,不能全部都兼容,真是烦,苦闷!目前正在使用的编程器都是并口和串口,看来想换手提也难,不可能换了,买手提目的也是想为了方便,可以带着走,在客户面前演示.

网友E:
买个二手的t30什么的……演示什么的t20,t21就够了

网友J:
没有办法吧

转串口能转   并口不能

网友K:
串口

串口并口?我的台式机有,不过好久没用了。

现在大部分工具都是USB的啦,串口转USB用着也很好。别担心。串口转USB不要买醉便宜的十几块的,买30块钱的,就很稳定了。

网友L:
用PCMCIA卡的并口适配器

大概两百左右一个

网友M:
哈,5楼,偶也是用的这个标志的接口,买了好几个呢,确实

网友N:
这两个口是些问题

我的lab tool 48就还用并口,只能往台机上接,串口我也是买了条线,目前还没碰到不能用的情况。

网友O:
如果找不到USB转并口的话为何不换单片机呢

换成可以用串口下载的单片机就可以不用并口了呀,这类单片机还是蛮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