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07):
    没有音频视频端子的老电视机可不可以安装数字机顶盒?

网友A:
要那种带射频输出的机顶盒才可以直接用

否则需要自己做一个,也很简单,买个成品调制头即可,配上万用板、电源、机壳等也就二三十块吧,当然还得要看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