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桥式传感器DCOFFSET及补偿问题

楼主(2008-10-07):
说明:对于非平衡式电阻桥
Zero offset offset voltage,即压力为零时,传感器的输出值。
如果传感器Zero offset offset voltage是-10mV,那为了平衡掉它,补偿电阻该加在哪里?左臂还是右臂?
图在下面,其中R4是自己在传感器的封装外部另加的外部补偿电阻。

楼主:
没人理,没人用过这种东西么

没人理,没人用过这种东西么

网友A:
这要看电桥应变时的阻值变化方向,跟电桥的安装方式有关

所以需要试试,这样反而更简单,实验电路板上加个选焊式跳线即可。

楼主:
re

传感器的引脚图
其中3和4引脚内部并不是短路的

楼主:
re

从此图上能看出应变方向么?

网友A:
无法直接得出

需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