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美的MC-SY1913电磁炉屡烧大管子呀?已修

楼主(2008-10-12):
怎么修美的MC-SY1913电磁炉开机两分钟就炸管子呀?

网友A:
参考一下

电磁炉原理与维修.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7191725804.rar
电磁炉原理与维修.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7192020518.rar
电磁炉原理与维修.part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7192049120.rar
电磁炉原理与维修.part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7192124781.rar
下载后更名为 1.rar ~ 4.rar 才能解压

楼主:
谢谢!但还没修好!

谢谢!但还没修好!烧大管子!

网友B:
谐振电容。

把谐振电容换掉看看行不行。

网友B:
除谐振电容外

除谐振电容外,注意看IGBT的驱动电路,特别是驱动至IGBT有没有虚焊。

楼主:
谐振电容是哪个?

怎么测量?也找不到MC-SY1913的电路图

网友B:
有图纸就行吗?

图纸: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30155135594.pdf

网友B:
开发和维修区别很大

搞开发的不一定能维修。

楼主:
谢谢各位!

修好了,换个破大黑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