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信隔离的疑问,请教高手,先谢啦!

楼主(2008-10-12):
请看这个485输出端的隔离放浪涌,使用了3个TVS的接法。

另一个请看楼下的图片。

楼主:
第二种是这样设计的

这是找到的另外一种,请问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第一个图是错误的

可以在第二个图上加入第一个图中的DD1和DD2。

楼主:
我找的第一个图是周立功资料上说的

我找的第一个图是周立功资料上说的,我查了很多的图,发现周工的这个图很流行啊,真的搞不明哦,愁死个人啊。
其实我一直用的是第二个,还真是没发现啥大问题,偶尔会坏一两个485芯片,为了预防万一,所以我想多了解了解

老兄再给详细指点指点,谢谢啦

网友B:
确实,第一个图如果是A高B低,DD3就把输出短路了啊.

网友C:
为什么我按第二个图接不行啊

我是按二楼的电路接的RS485,程序软件仿真时都没有问题,一到硬件上就不行,而且485芯片发热,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D:
第一个图哪里有问题啊

俺咋就看不出来呢,DD3应该是双向的瞬态抑制二极管,相当于两个单的串起来,同极接在一起,同样DD1和DD2也是,应该说第一个的防雷做得还行,如果再加上放电管就更好了

网友A:
问题就是瞬态抑制管必须是双向的,图中则是单向的

网友E:
第一个图中的DD3纯属多余!

只要A、B对地的电位无误,DD3有和没有都一样!

网友F:
可能是画法上出了问题

既然是TVS,元件的图形符号不能画成二极管的形式。而正常的TVS,主帖图的画法没错。

相比之下,1F中的图比较好。而2F的图并没有对地共模电压保护。

另外,R42和R43不一定是这样取值。要看电路节点数量的情况。

楼主:
估计1图是图形符号问题

1图使用的P6KE6.8CA是TVS。

并且iC921提醒的对,R42和R43不一定是这样取值,我做过测试,大了小了都不好,有时会影响距离,有时会烧坏485芯片,但是我是经验获得,确切如何计算,我还是不知道,请高手指教,先谢啦!

网友G:
用max13443,外面什么都不用接

网友H:
1图中的R42和R43可以去掉

将DD1,DD2,DD3全换成双向瞬态二极管,去掉R42和R43,我一直这么用的啊!没初现过问题的

楼主:
请问max13443什么价格?

现在我们用的485好象是2.2元的。

网友I:
图1的DD1,DD2有问题,不能用P6KE6.8CA,改成双向也不行

图1根本就没隔离

网友F:
图1 确实不是真正的隔离

电阻的真的很不好说。

前段时间我听人说,那个通讯(RS-485或CAN-bus),冬天时会乱,调小电阻就好了。这个电阻小到多少呢?120Ω→60Ω

但是,同样的问题,我问到了他们旁边其它系统的人,别人则说水平他们太差……倒塌!

但是,有一点可以证实,就是电阻小到60Ω是还是可以“正常”的。

网友J:
RE

用过,成功

网友K:
第二个图好。

485有时会坏,是5V电源原因。比较差的DC-DC出来的可能高于5V。可以在电源端加5.1V稳压管。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第二个!

但是发现有的时候485芯片“损坏”
而且有的损坏的现象是用示波器看AB波形,其中一个振幅变得很小,好象是“疲劳过度了”,接线近一点还能勉强用,距离远就不行了。

第一个图是我从周立功那里“借”来的,TVS的画法可能是为了省事吧。

楼上说的电源问题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但是心里还是没底。

网友L:
按3楼的用法没问题

就是在第二个图上的A和B加两个对地的TVS,用于对485电平芯片进行冲击保护。
当然第二个图除了“有时坏芯片”之外应该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第一阶段测试总结

1.专门做了一个上电定时30秒后再断电3秒的装置,控制所有485设备的总电源,看看会不会有网上说的上电初始化时,所有485都拉高可能会损坏设备的情况。
  结果运行200个小时,没有损坏情况出现。
  理论结合实际:通过示波器,发现上电瞬间有最高1V的上扬,马上就被抑制。(电路中485使能信号通过9013做自动收发切换)

估计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M(2008-11-13):
会不会是485的RE/DE没有控制好

虽然光耦的副边加了下拉电阻,保证上电485的读写方向.
但是光耦原边上电会不会有误动作? 导致485上电时候占用总线,多个设备都这样就冲突了.

网友N:
隔离的目的是什么,诸位有谁能说的清?

网友O:
隔离作用:

保护你的主系统.,另外增加485部分的安全性.如(主系统是热地).

网友P:
几点看法

1:1楼的图画得实在够臭,TVS虽然型号对但是太懒;
2:1楼的R44、2楼的R8只是终端电阻不能在每个节点都接;
3:2图中都有上下拉电阻,这就会严重降低系统的负载能力(可接的节点少了);
4:2楼图中的R8从原理上来说是错误的接法,这样接起不了阻抗匹配的作用,因为后面的R10、R11破坏了电缆阻抗的连续;
5:2楼图的负载能力极差;

网友Q:
第一图电路是正确的!

第一图电路是正确的,器件型号也对,P6KE6.8CA,CA就是双向TVS!,只是元件图有点问题!哈哈!

网友R:
错了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9楼: 第一个图中的DD3纯属多余!

只要A、B对地的电位无误,DD3有和没有都一样!

DD3 用于防护差模雷击。

网友O:
呵呵 我来传个图

这个图在电表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O:
改一下

30楼的电路还是有许多不足,如果有人跟的话我再发一个上来.

网友S:
re

1楼加上隔离部分,1楼图和2楼图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可能1楼的图有所保留,画的很潦草。

不用再偏置电阻上大写**,有时候这个2个电阻是不焊的,或在多机的时候修改阻值。

网友O:
呵呵 重发了一个图

说明;
    1 上下接电阻不能太大,特别是接了终端电阻后.
    2 光藕的发射与接收端电阻需要根据不同的器件认真调整.
      本图的通讯速率在19200时高误码率优于0.1%(实验室).
    3 图中TRT1最好不要,加入TRT1可以防接入220V错误.
    4 本电路的最大亮点是只用了两只光藕,而且不用三极管反相.
      这在很多产品上是看不到这种接法的.

网友S:
19200通讯错误率0.1%也太低了吧

一般要求通讯错误率都要在十万分之一。

网友T:
上下拉电阻都选那么大,能有用么?

网友O:
是的

上下拉电阻可以再小些,不过太小了也不好.应该保证:
V/(R1+R2+R3)*R2 >200mV
R1 R3为上下拉电阻,R2为终端电阻.

楼主:
我觉得34楼不错,学习ING...

网友O:
呵呵

34楼的电路是不错.自我欣赏下.

楼主:
回复: 39楼 耕在此行

不知兄台此电路有没有经过实际的现场考验?

盼复!

网友U:
我用过MAX485

以上两个图均有问题,第二张图中把R7接的+5改成接地,然后取消R10、R11(20Ω)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O:
呵呵 经过啰

呵呵  没问题的
在不考虑接线错误(误接220V)的情况下,把TRT1去掉,效果最好.

网友V(2010-09-07):
现在搞抑制浪涌的东东。

网友W:
引用 网友G:

估计没一、二十个银子下不来。。。

呵呵,败家啊。。。

网友X:
120的电阻在布线比较长时才是必须的,而且只能在布线的终端加一个,不是每个节点里都有的。否则节点多了谁也带不动啊

网友Y:
都没有问题,TVS是交流的。感觉第一个好些能保护A、B端的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