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C0832接5V,后面LM358也5V,输出怎么不行?

楼主(2008-10-13):
(无正文)

网友A:
资料上讲可以,

资料上写得非常清楚了,资料上讲:Single power supply: 5 to 15 VDC
资料上讲...

楼主(2008-11-15):
各位,现在板弄好了,LM336-2.5只有1.6V左右

把电压线割了,升到8V,LM336电压随输出变化,
各位指点下怎样才行啊,谢谢!!!

楼主:
图应该对,以前用15V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