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将5v信号转成12v信号的芯片

楼主(2008-10-13):
有一个从光电开关来的5v信号,但是与之相连的电路要求12v输入的信号,请问各位,是否有合适的芯片,可以进行电压转换, 光电开关有12个,最好有多路的芯片,谢谢!

网友A:
7407,输出上拉到12V;

网友B:
用三极管搭接也可以

楼主:
谢谢,7407如何用?

请指点如何使用7407:
  为了使输入input A=5V, 输出output Y=12V,
  只把VCC接12V,GND接地就可以吗?

  谢谢各位达人指点!

网友A:
output 接上拉电阻,比如2K,到12V,

网友C:
这样来接

7407VCC接5V,输出上拉接12V。就用三极管吧,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