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闪烁电路图

楼主(2008-10-13):
我对电子不是很懂,现在我想做一个LED灯闪光板,不知道如保安装和需要的零件,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
兄弟先在谢了.

网友A:
可以么?

看看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B:
2楼好呀

网友C:
如果一路LED的话

用555搭个低频振荡器直接驱动更简单些

网友D:
两个三极管做多谐振荡器更好

网友E:
谐振电路比较经济

不过不容易搞

谐振电路我到现在都理解不透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直接用闪烁LED

网友F: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

可以查查手册,看看单片机I/O口灌电流能力如何.如果能驱动LED,并且单片机的总工作电流又不超过单片机的电源最大电流值的话,可以把LED直接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驱动三极管和基极电阻都可以省掉.

楼主:

可以,谢谢2楼的兄弟,
但如果我想用100或200个灯呢?12V或6V供电;

网友G:
(串+电阻)+ 并

网友H:
RE:楼主

NE556+CD4017+9013

网友I:
买女士小饰品的地方用LED来装饰的集成芯片。

网友J:
我也有相似的问题

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关注中,其实很简单..还好我只需要控制10来个东西...我准备用个计数器,利用它的计数功能和循环功能来控制.正在思索中~~~~

网友K:
可以用CD4060搭一个振荡器

网友L:
2楼

如果用pnp驱动,三极管应放到上面。你这是npn电路。

网友M:
7楼的方法最简单有效。

直接使用闪光LED。

网友:
几毛钱一个闪灯

网友N:
看来这里闭门造车的不少啊

去灯具市场逛逛吧,买个回来研究一下,我告诉你,就十多元的灯,买回来拆了就明白了,巨简单,巨便宜,你多加个驱动就可以了。
要不,楼主给我50元,我上图,嘎嘎

网友O:
先弄明白闪的方法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P:
15楼来看看

2楼的做法我比较喜欢,至于15楼的问题,看来还没把三极管原理搞清楚

网友L:
猎狗

你个人爱好也好,你精通三极管也好,用这种反接法三极管压降大,费电,如果负载较大会供电不足

网友Q:
闪光灯IC多少钱?

不到0.2元,若灯多,加三极管了